请问这个该如何分割

楼主(2015-01-13):
如下图所示,想做一个压叶片的模具,按照下图所示,请问该如何分割得到上下模?

网友A:
先临时点焊上,画完线取下分割,再焊上,记得打记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临时点焊上,画完线取下分割,再焊上,记得打记号哦。

我想请教的是在solidworks上怎么用模具命令将其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