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沉沟球+推力轴承与圆锥滚子轴承的分别

楼主(2015-01-13):
RT,除了速度方面,只要求在低速下100转左右时,应用的区别。如轴向力大小

网友A:
怎么比呢?
如果轴向力比较大的话最好还是加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圆锥轴承的轴向力较小了,不适于重载

网友:
楼主问的有点不入行,要量化,查轴承手册吧

网友(点评):
的确不入行,你有轴承手册吗

网友B:
下载滚动轴承手册。

网友(点评):
给推荐个您 认为好的链接可以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下载滚动轴承手册。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66137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66137

地址无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比呢?
如果轴向力比较大的话最好还是加推力轴承

嗯,轴向重载不建议锥滚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B: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6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