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槽钢进行刨平或者铣削加工时,会影响其力学性能么?

楼主(2015-01-13):
对槽钢进行刨平或者铣削加工时,会影响其力学性能么

网友:
铣哪里,刨哪里,切削量多少

网友A:
得看你去掉材料多少和位置

网友:
肯定会影响的,你可以选高一级的,这样能保证加工后能达到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去掉材料多少和位置

20a,去腿,去掉大概10mm

网友:
会,只是影响大小的问题

网友(2015-03-08):
不推荐铣削,抖动太大,表面质量,精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