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形位公差都是怎么做的呀?

楼主(2015-01-13):
这是一个QT件,高铁上用的,150的内孔长度也就50,700的直径不是正圆,被对称切掉了1/5,圆度在0.04,0.03垂直度的面平面度坐在0.02以内;目前加工方式是图示的孔与面是在一序做完的,存在一定的变形。尺寸公差加工没有问题,但是形位公差加工较困难,垂直度在0.03-0.04之间,同轴度在0.03-0.04之间;目前没有合格品,这一类的工件,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由于电脑出现问题,不能出图了,手绘了一个!

网友:
一次出来就行了

楼主:
目前就是一次出来的,变形情况导致形位公差超差

楼主:
目前用的是轴向的压紧方式,工件的定位面平面度0.01

网友A:
这图合理吗?φ150作为基准本身的精度没要求?

网友B:
可以手绘了纸上,你就这样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合理吗?φ150作为基准本身的精度没要求?

有精度要求的只是没有画出,精度是6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绘了纸上,你就这样拿出来。。。

抱歉

网友C:
先夹持φ700外圆,将φ150内圆及底面车削至尺寸,掉头夹持φ150内圆,底面靠实,一次车削φ700外圆及肩胛面

网友(点评):
个人想法:是否还加上个条件?崩住φ150的内孔,找正已车的一个端面,校正一个已车的外圆保证都在0.01mm以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夹持φ700外圆,将φ150内圆及底面车削至尺寸,掉头夹持φ150内圆,底面靠实,一次车削φ700外圆及肩胛面 ...

做700外圆时,是用的夹具还是三爪找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700外圆时,是用的夹具还是三爪找正?

三爪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爪足矣

0.02的同轴度,没有考虑过找正加工,可以试试

网友:
十有八九是装夹问题

网友D:
十有八九是装夹问题。没看出如何装夹孔面能一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有八九是装夹问题。没看出如何装夹孔面能一次加工。

用的是反车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有八九是装夹问题。没看出如何装夹孔面能一次加工。

最小端的端面有几个螺纹孔,拉紧工件,有个工艺台阶定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小端的端面有几个螺纹孔,拉紧工件,有个工艺台阶定位

就是150孔下端面定位?你们肯定是想省力一次装夹。我感觉质量肯定不稳。按道理这种工件肯定是车好150孔,然后芯轴定位,轴向压紧,车700。这是传统的国营标准作法。感觉你们这种作法有点台湾人风格。

网友E:
图纸亮了

网友(点评):
那是鼠标画的吧?图纸能看懂就行了,要求那么高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150孔下端面定位?你们肯定是想省力一次装夹。我感觉质量肯定不稳。按道理这种工件肯定是车好150孔, ...

什么样的芯轴,是涨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亮了

由于电脑出现了故障,图纸暂时上传不了,只能看图片了,抱歉

网友:
话说你们作这个加工费多少?如果按我说的掉头作1个小时能作完不?如果能,并且加工费超过150,那你们公司实在太扣了,就想着赚钱,从没想着怎么把东西作好。哀,提起这种公司就一肚子气。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芯轴,是涨芯吗?

就是普通心轴就行,过渡配合1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普通心轴就行,过渡配合1丝就行

是过盈0.01,还是间隙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盈0.01,还是间隙0.01?

当然间隙,你们这个加工费多少,这种零件我见多了,大部分都是1个小时左右加工时间

网友D:
如果一次装夹可以省至少20分钟

楼主:
这个加工费用,我真是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技术员,加工时间1.5小时,一次装夹完成就是省去了找正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次装夹可以省至少20分钟

二次装夹对工件的加工精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优点在哪里?一次装夹的精度不是更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次装夹对工件的加工精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优点在哪里?一次装夹的精度不是更高吗?

你们是不是画图的负责编工艺指导书阿。没有工艺技术员。一次装是精度高。关键这零件没有一次装的地方阿。你们立车用的什么牌子?数控的不?看来是民营企业。

网友D:
不是二次比一次好,是心轴比你平面好。你这个对工艺却乏常识。你搞设计就专心搞,不要想着设计和工艺通吃。这是两个方向。

网友:
用模具一次成型吧

网友F:
如果只靠150孔端面支撑,我觉得是支撑的问题。
你这个工件就像一个碗,试想刀杆车削和700外圆相连法兰面时,像不像用手按压碗沿,会有一个倾覆力矩
如果装夹不紧,工件会有松动即使一点点反映到大法兰面就不小了,即使夹紧加工时工件承受弯矩,卸掉后内应力释放完,面就不是那个面了。最好在700相连法兰下面加支撑以抗拒刀杆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二次比一次好,是心轴比你平面好。你这个对工艺却乏常识。你搞设计就专心搞,不要想着设计和工艺通吃。 ...

有工艺台阶和端面定位,本工序加工完毕,下道工序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靠150孔端面支撑,我觉得是支撑的问题。
你这个工件就像一个碗,试想刀杆车削和700外圆相连法兰面时 ...

恩,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不是画图的负责编工艺指导书阿。没有工艺技术员。一次装是精度高。关键这零件没有一次装的地方阿。 ...

mazak立车,民营企业,你猜的真是准,不过我是搞工艺的

网友D:
社备很好,但是技术环境好象不太行,没有底蕴。你要是在大国营企业呆几年,然后再到这里来,那就历害了。话说这个工艺是你定的还是你领导?还是买机床时厂家推荐的?不知道三爪的定位精度怎么样,如果高的话不用心轴,直接软爪定位

网友D:
你这个零件如果批量超过5000个,用那种一个数控系统控制两台立车,自动上下料,这个效率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夹持φ700外圆,将φ150内圆及底面车削至尺寸,掉头夹持φ150内圆,底面靠实,一次车削φ700外圆及肩胛面 ...

一刀干出来都超差,调头车,两次装夹,误差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零件如果批量超过5000个,用那种一个数控系统控制两台立车,自动上下料,这个效率就高了。

亲,效率再高,也先得把活干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zak立车,民营企业,你猜的真是准,不过我是搞工艺的

用三抓夹中间最大的外圆,小头朝里,先把大端面一车,再反镗小头,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亲,效率再高,也先得把活干合适。

呵呵,看来你不知道如何把这活干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盈0.01,还是间隙0.01?

用涨套心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是150孔下端面定位?你们肯定是想省力一次装夹。我感觉质量肯定不稳。按道理这种工件肯定是车好150孔, ...

像这么高的位置要求,国营的干法肯定是一次装夹干出来,也叫“一刀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像这么高的位置要求,国营的干法肯定是一次装夹干出来,也叫“一刀活”

我不懂,瞎灌水,你要觉得能行可以按你说的去作。作成功不要忘了把照片贴上让咱也学习一下。话说你几岁了,看起来很牛的样子。难道是所谓的老鹰说的藏在民间的扫地僧。象你这么高的水平应当另立新贴把详细地工艺步骤列出来供楼主参考供大家学习,呵呵,估计你………

网友H:
粗精车应该没有分开吧,150孔端面螺纹孔是多大的,压紧力是否足够?有没有过定位或欠定位?铸件有没有回火?仔细测量一下工件,包括平面度,圆度,找找规律就能看出是否有装夹变形或应力变形,或是定位的问题!建议夹最大的外圆,更可靠,变形更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瞎灌水,你要觉得能行可以按你说的去作。作成功不要忘了把照片贴上让咱也学习一下。话说你几岁了 ...

估计我就是很水又能咋地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估计我就是很水又能咋地么。

你历害,惹不起还躲不起。
我这虽然半瓶子水晃荡,主要是原来没努力学。
你这个,不说了。

网友:
粗加工后重新装夹,不要太紧。

网友:
这个测量你怎么测的?多次测量数值一致吗?

网友:
700个大,同轴度0.02有点难度,内孔外圆尺寸一次装夹成形,爪子跟机床的稳定性必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粗精车应该没有分开吧,150孔端面螺纹孔是多大的,压紧力是否足够?有没有过定位或欠定位?铸件有没有回火? ...

你说的很专业,谢谢,好好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粗精车应该没有分开吧,150孔端面螺纹孔是多大的,压紧力是否足够?有没有过定位或欠定位?铸件有没有回火? ...

工件退过火,但是毛坯造出来的时间太短,分析可能有残余应力;该工件属于薄壁件,径向夹紧可能会引起变形,定位方面有个工艺台阶定位,定位面坐在0.01-0.02之间。目前还没一件完全合格的,745的外圆圆柱度0.029,但是直线度确0.032,这个是让我郁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社备很好,但是技术环境好象不太行,没有底蕴。你要是在大国营企业呆几年,然后再到这里来,那就历害了。话 ...

确实是技术环境不行,做高铁产品是从2012年开始的,之前接触的都是低端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件退过火,但是毛坯造出来的时间太短,分析可能有残余应力;该工件属于薄壁件,径向夹紧可能会引起变形 ...

这个是新品第一次作?你们分析装夹没问题?工艺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三抓夹中间最大的外圆,小头朝里,先把大端面一车,再反镗小头,应该没问题

抓中间的外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抓的部位是毛坯,有拔模斜度,还会影响到150的圆度,对同轴度有很大的影响,咱两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一次成型,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新品第一次作?你们分析装夹没问题?工艺谁定的?

工艺是我出的,装夹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装夹方面已经是现有工艺的最好的状态了,我主要想看看有么有什么更好的工艺及方法,测量上能提出建议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技术环境不行,做高铁产品是从2012年开始的,之前接触的都是低端的产品,

机床是专为这个零件买的还是以前就有,零件每年多少批量。如果是工件有应力,放一段时间后和刚开始的数据会不一样,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排除。今天测和昨天测的有无异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艺是我出的,装夹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装夹方面已经是现有工艺的最好的状态了,我主要想看看有么有什 ...

象这种数据十有八九都是夹具刚性问题。而且这个零件是断续切削,夹具刚性不好很容易发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是专为这个零件买的还是以前就有,零件每年多少批量。如果是工件有应力,放一段时间后和刚开始的数据 ...

机床2012年买的,高铁的件没有批量的,工件的应力体现在加工后,0.03垂直度的平面的平面度为0.026,按道理应该是0.02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象这种数据十有八九都是夹具刚性问题。而且这个零件是断续切削,夹具刚性不好很容易发震

夹具的刚性很好,关键是工件的刚性不好,而且还有断续切削,最有可能还是工件应力和装夹,装夹方面真是不好改进了

网友:
测这个也要专用检具吧,你们怎么测的?这个立车有无自动换刀刀库?这种零件要用bt40或50刀柄,要是用那种象卧车一样的刀杆,这种不适合这个零件,加工很容易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2012年买的,高铁的件没有批量的,工件的应力体现在加工后,0.03垂直度的平面的平面度为0.026,按道理 ...

夹具不行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的,关键是昨天或前天和今天测的有无不同,如果有应力肯定数值不一样。

网友I:
加工后,直径700的圆切去1/5前形位公差应该是可以达到设计要求的。可能是切割后材料应力变形而使形位公差超差。建议粗加工后人工时效消除材料应力再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工后,直径700的圆切去1/5前形位公差应该是可以达到设计要求的。可能是切割后材料应力变形而使形位公差超 ...

1/5是铣掉的?我觉得是毛坯就是断的,不是加工出来的。

网友H:
如果产品的刚性比较差的话,粗精加工一定要分开,而且粗加工后要尽量多放几天再精加工,这个绝不能偷懒的。装夹方面,先把最大的外圆光一刀,再夹,(从草图上看不出来,一般情况装夹面是要尽量可能大,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此处只是建议)。另外测量方面,多测几件,详细的记录测量数据,再把测量出来的误差方向、高点低点与加工时的装夹位置相对应进行分析,如果是装夹变形,是可以找到规律的,如果是应力变形,通常是随机的。

楼主:
三坐标检测的,用的BT的刀柄

网友(点评):
这个三坐标测量时,每次结果都一样吗?建议把基准互换一下重新评价,看结果如何?我估计结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工后,直径700的圆切去1/5前形位公差应该是可以达到设计要求的。可能是切割后材料应力变形而使形位公差超 ...

不是后期加工掉的,毛坯就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产品的刚性比较差的话,粗精加工一定要分开,而且粗加工后要尽量多放几天再精加工,这个绝不能偷懒的。 ...

粗加工完确实静置的好几天

网友J:
1.此图与描述相互矛盾,直径700圆度误差0.04,而与直径150孔同轴度φ0.02?一般设计要求:同精度等级下;形状误差小于位置误差,才能保证包容。
2.先加工直径700端平面、外径、端面一刀下,再用有开口的带凸台的夹紧圈(上面要装止转螺钉、并安装时要注意卡盘爪的位置,装上后平面擦平)夹紧、靠平直径700端,再加工直径150孔,以保证同轴度φ0.02和垂直度0.03。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此图与描述相互矛盾,直径700圆度误差0.04,而与直径150孔同轴度φ0.02?一般设计要求:同精度等级下;形 ...

700的圆度0.04是我们目前的加工的情况,图纸并没有要求;用套圈可能要不行,因为工件套圈的外圆对称有缺口,占正圆的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700的圆度0.04是我们目前的加工的情况,图纸并没有要求;用套圈可能要不行,因为工件套圈的外圆对称有缺口 ...

那你们找到原因没?看你回复,好象一头雾水,没有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历害,惹不起还躲不起。
我这虽然半瓶子水晃荡,主要是原来没努力学。
你这个,不说了。

说呗,论坛就是让大家说话的。
嘲笑,装13都是假把式。

网友:
你是用电脑上的图画工具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们找到原因没?看你回复,好象一头雾水,没有方向。

你说的很对,确实没有方向,误差很小但是反映却很大,很难找出原因,郁闷......

网友:
φ700外径处的缺口1.如果是先就有,应按楼上说粗加工后,放几天再精加工。2.如果是加工再切除的话,先粗加工、切除后再精加工。主要是减少圆度误差,以保证达到位置误差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确实没有方向,误差很小但是反映却很大,很难找出原因,郁闷......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向你领导请示,成立一个项目组,找个有威信的作组长。如果这样还攻不下山头,这个零件还是放弃算了。要是不稳定就投产,以后作高铁太闹心了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没

问题没有解决,解决了平面度及圆度问题也就解决了,慢慢来 吧

网友D(2015-04-25):
你这个高铁件作出来没,我想了想可以用中间最大的外圆夹持,拔模斜度也可以夹,然后再增加两个轴向压板就可以,这样一次装夹就作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高铁件作出来没,我想了想可以用中间最大的外圆夹持,拔模斜度也可以夹,然后再增加两个轴向压板就可 ...

没有做成功,你的这个法子有一定的缺陷,首先由拔模斜度就夹不牢,而且平面也靠不齐,也就谈不上压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成功,你的这个法子有一定的缺陷,首先由拔模斜度就夹不牢,而且平面也靠不齐,也就谈不上压板了

有特殊卡盘可以夹的

网友:
现在结果是7 x5 @2 |+ Q: m+ I&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