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能在什么软件上模拟或者计算?紧急请教

楼主(2015-01-13):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问题能在什么软件上模拟或者计算。
如图所示:一个50*50*50mm的Q235钢块在直径为350mm的工件上旋转,转速为4000r/min。当此钢块脱落后,能否击穿200mm外的3mm厚的不锈钢板?如果能击穿,到达100mm外的3mm处的Q235钢板处速度还有多少?

网友A:
楼主是考虑安全防护嘛? 我觉得离心力和击穿钢板要分开计算,2个问题

网友:
计算出脱落的速度V=73.3m/s,钢块重量为0.98kg。可以计算拥有的动能为2632.7J。剩下的边界条件不清楚,不同的撞击方式和加持钢板的方式,其吸收能量的多少是不同的。

网友B: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工件撞击防护板的时间没发确认,ft=mv嘛,确认了时间其他的就超简单了

网友:
脱落后,保持脱落瞬间的运动状态飞出,至于能否击穿的计算校核,我个人觉得应该从能量守恒角度进行计算,具体如何计算,看看其他人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工件撞击防护板的时间没发确认,ft=mv嘛,确认了时间其他的就超简单了

你好,请教一下,能不能穿透3mm的不绣钢板怎么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工件撞击防护板的时间没发确认,ft=mv嘛,确认了时间其他的就超简单了

钢板冲裁力计算公式: 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网友:
可以用matlab试一下,不过可能还是先得有完整的数学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能不能穿透3mm的不绣钢板怎么确定?

x方向的位移是知道的,是不是就说明时间是确定的了

网友:
这是物理问题,还是工程问题?

网友:
不会算 感觉即使漏了也不会完全穿过去。
在3mm后的不锈钢板上钉钢钉感觉都很费劲吧。何况那么一大块要完全穿过去    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板冲裁力计算公式: 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这不是冲床所需压力的计算公式么

网友:
这个和打桩机类似,还真没具体见过算法

网友:
好像有侵彻力学这门课

网友:
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水平方向抛出,如果物体仅受重力作用,这样的运动叫做平抛运动。平抛运动可看作水平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以及竖直方向的自由落体运动的合运动。

网友:
直径350,半径是175,图中又标注半径是187.5,真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考虑安全防护嘛? 我觉得离心力和击穿钢板要分开计算,2个问题

穿透钢板的力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x方向的位移是知道的,是不是就说明时间是确定的了

我说的时间是指从工件接触到防护板到脱离防护板的这段接触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时间是指从工件接触到防护板到脱离防护板的这段接触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可能预先知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不可能预先知道吧

反正我是没有能力算出来

网友:
防护栏用软的材料不就好了

网友:
算啥呀,直接实验不就行了。。又不会死人

网友D:
薄板的冲压载荷作用下的破坏机理,这个课题对于海军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楼主研究出来后可直接给海军的专家们看看。反正这个问题不是楼主想的那么好求解的,涉及到非线性几何变形,薄板大挠度变形理论,非线性弹性力学,就是有限元软件,如果不懂显式动力学,照样不会用。
这个问题我@2266998 吧,他老人家定会有办法的,楼主破费吧。
用solidworks做个运动仿真

但运动仿真中的有限元分析做不了,一个是这种伴随着运动仿真的有限元分析相当耗时,就这么个小小的运动,也得两小时,二来涉及到非线性+动力学问题,光靠软件模拟,无法判断结果正确与否

网友:
这是一个牛逼的问题,,一般人算不出来吧

网友:
可以建立个简单的模型,忽略空气阻力认为匀速运动,“脱落的速度V=73.3m/s,钢块重量为0.98kg。可以计算拥有的动能为2632.7J,具体能不能撞破还跟接触的角度有关系,是角接触还是面接触。可以用两种极限情况进行分别计算。就能知道结果。你查查钣金的冲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薄板的冲压载荷作用下的破坏机理,这个课题对于海军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楼主研究出来后可直接给海军的专家 ...

导出方块对板的受力,做个静力分析看看有没有达到破坏的程度,或许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主要是考虑钢板的破坏吧?针对钢板飞出后的结果,还有钢板与防护板之间的倾角等等,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如果是研究钢板的破坏,先从简化的钢球什么的开始吧,使用SPH算法,使用LS-DYNA求解器算一下会有个结果的,但是理论和实际总会有差别的

网友:
在简单一点,从爆破相关的工具书上找防护方面的的东西,看Q235能吸收多少的能量,还有一点呢,你这钢板怎么固定的?不一定是击穿,钢板的折弯等苏醒变形也是吸收能量的方式,这和你的边界条件有关

网友E:
这个问题桂花童鞋已经解出一半了,就是把立方当成冲头,利用冲裁模具的冲裁力经验公式来计算冲裁力
另一半呢,使用冲量定理 Ft=mv末-mv初
这个t不是如有人理解的,仅仅是立方接触钢板的时间,应该是从离开工件表面开始计算,这个时间非常短,只有0.003秒
所以可以求出这个F为23KN,再与上面冲裁力对比,就知道能不能挡住了。

网友:
用LS-DYNA、abacus、PAM、dynaform、deform、simufact forming 等非线性动力学模拟软件模拟板料弹塑性变形与开裂的问题。不过由于开裂与穿透,可能计算误差比较大,与材料模型和边界条件设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这是个大课题,连海军学院的专家都在研究,这帖子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网友:
算是见识了,各位高手意见都看了一遍,学习了。

网友:
俺知道两件事:

1. 当年金工实习的时候,老师说曾有砂轮机(磨钻头、车刀的那个)砂轮破裂,
   碎片飞出,击穿不远处工作台铁皮(也许不太厚),继而有人腿部骨折。
   所以车间的车床都是斜着排列哦。。。

2. 70米每秒,纸锥管可以穿苹果。

每秒70米的后果---嘿嘿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77

该帖60楼图片

每秒490米的后果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745

网友:
有本书叫穿甲力学

网友:
太高端了..俺只能看热闹了

网友:
这个是物理问题吗   有点难度

网友F: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50x50是不可能击穿的,我们做过实验,20x20都不能击穿2mm钣金,而且转速比你的快,只会打一个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桂花童鞋已经解出一半了,就是把立方当成冲头,利用冲裁模具的冲裁力经验公式来计算冲裁力
另一半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如果那个方形的某个尖角的地方撞上、某条棱装上、和某个面撞上,恐怕结果不一样吧!

网友:
我是来看大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准确的告诉你,50x50是不可能击穿的,我们做过实验,20x20都不能击穿2mm钣金,而且转速比你的快,只会打一个 ...

或许与接触面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或许与接触面有关……

是的,我们做试验的时候总共做了5次,若果是一个角打到的话,是一个深坑,一个面打到,基本上没变化,其实我们要的是一个角的结果,但甩出去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第5次才正好是一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