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化玻璃,请教

楼主(2015-01-13):
用途:布匹印刷的工作台
工艺:钢化并单面磨砂处理
环境:磨砂面受≤150℃的红外灯管照射,约10kg橡胶筒(0<筒长度≤750)在其上面滚动
固定:另一面用4块Φ80的铝饼与玻璃由胶水相粘而固定
要求:长期照射,受力不变形(受热后是自然冷却,一天内受热次数与时间全是随机的)
外形:950×750×10

向达人请教二个问题:
1.适合这种要求的是不是为钢化玻璃?如果有更适合,麻请推荐几种。
2.一般市场上钢化玻璃的平整度能达到多少?如下图所示,“?”处的数值最小为多少左右

网友:
等达人解答!!!!!!

网友(点评):
你不是达人吗?

楼主:
唉……做玻璃机械的达人们,能不能帮个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
不是有耐热玻璃吗?

网友(点评):
耐热玻璃的话,表面平吗?一面可以磨砂处理吗?

网友(点评):
我也就知道有耐热玻璃其他不太清楚,反正150度是高温环境,钢化玻璃在那个温度应该容易爆吧。所以只能选耐热玻璃,具体质量如何你可以联系商家

网友:
钢化玻璃可以耐200度的温差,国标弓形弯曲0.3%,波形弯曲0.2%,不过一般厂家生产的质量要比这个数据好几倍的

网友(点评):
谢谢,以图为例,这个弓形弯曲=?值÷750,是这样算的吗?

网友(点评):
你画的图下面不应该是直线吧,按你的图的话应该是厚薄差,不是弓形度

网友(点评):
嗯,图已改过了。本意是想表达弓形度的。谢谢

网友:
钢化玻璃标准,你看看

网友(点评):
你好,现实生产中,弓形度能达0.1%吗?

网友(点评):
做的好的话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