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加工工艺

楼主(2015-01-13):
大家好,小弟最近接了个活,里面有个配件,是一个S60的球体,我附上图片,请各位大侠帮忙支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
用棒料圆弧刀

网友:
我看我们公司的师傅是用磨床干的,在砂轮上做个槽,然后去磨零件,零件边磨边转

网友:
公差是以丝为丝为单位,如果用车或者铣的话都是要磨的。建议直接买钢球,退火后加工

网友A:
类似于球阀的阀芯,棒料下料,红冲成型,钻孔攻丝后仪表车用转盘刀架车圆,几十秒一件,大批量加工,很简单,附近有阀门厂可去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球阀的阀芯,棒料下料,红冲成型,钻孔攻丝后仪表车用转盘刀架车圆,几十秒一件,大批量加工,很简单 ...

不错的思路

网友:
加工螺纹,半球,调头以螺纹配合装夹,加工半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球阀的阀芯,棒料下料,红冲成型,钻孔攻丝后仪表车用转盘刀架车圆,几十秒一件,大批量加工,很简单 ...

赞一个,这个活只有这样干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建议,我打算根据4楼大哥的工艺方法试试!再次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