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的机架的平行度和平面度公差应该怎么取?

楼主(2015-01-13):
请教下大家,这个是个焊接的轨道,这种焊接件上面的槽是安装线性导轨的,

请教下在实际加工过程中,这焊接件经过龙门铣加工后,绿色线和红色线能够达到多少的平行度和平面度?我在出图纸时,应该标多少合适,0.02还有0.2? 我看线轨的手册上建议尺寸是0.02mm, 但是又不知道实际情况下,机加工的供应商能不能做到?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分享经验,

长度有三米。

这是140*140*10的方管和30厚的钢板焊接的

网友:
进口的可能可以作到平面度2丝,直线度估计1丝左右

网友A:
关键不在加工单位,关键是你底架的挠度和扭的程度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比较结实,经过退火处理。粗加工后放了一段时间才做的精加工。机加厂可以帮我干到0.016mm的平面度,靠面直线度基本上在0.02mm以内。

网友(点评):
底部如果没有别的用途,加几个斜筋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点评):
大侠做的床身精度真高啊,我以前做过4米床身,平面度约在0.1-0.2之间,用的70年代日本产的机床,材料连加工费,1万2的样子。 大侠的要几多成本?

网友(点评):
肯定不便宜。床身理论重量3.1吨。主要是加工两条导轨面,两条齿条安装面。加工费都比你的总价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 ...

床身长度多少?他们用的进口机床吧?要是国产的也能作到2丝以内,那就历害了。

网友(点评):
长度在4米到8米不等。用的是台湾的机床。都是用的数控龙门铣。只要机床稳定。工作台运动直线度不用,只要刚性好,可以补偿的。在精加工时,先加工一遍,再用自准直仪检一下,记下凹凸点。

网友(点评):
因为是数控机床,在编刀路时,在凹点的地方,特意少铣一点,在凸点,特意多铣一点。这样就基本能达到要求。当然,不是所有的机床补了都有用的。不当,刀具,装夹等工艺还得厂家自己把握。

网友(点评):
曾有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帮我们打样,四台床身全加工不合格。后来我们去开会,从刀具,到转速,到装夹,整个过程问下来,都没有问题。我就要求他们拿出退火图来看,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保温时间不够。一改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 ...

他们平面度怎么检的?

网友(点评):
我们对机加供应商管控比较严,一般先过去检厂家的床身精度,用自准直仪来测。也会借激光干涉仪给他们检。以后才会给他做。最后还要检工件精度,也是用自准直仪检直线度。也可以用合像水平仪来检导轨直线度。

网友(点评):
WU大侠灰常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平面度怎么检的?

打表在刀杆上,拉平面即可,算出差值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准的,准确地说是量的加工面相对导轨运动的平行度。加工得好,几乎是零对零的。假如机加母机工作台走的是凹的,量出来是对零的,实际工件测是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 ...

哦,可以补偿的。这个倒没接触过。这个精度可以的。也不容易,如果用日本的可能一次搞定,但是加工费可能要翻一倍不止。你们也是用心作事业的人呀。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数控机床的优势,不过得事先测出导轨运行轨迹,再在刀路上想办法。还得看机床,不是每一台加工母机可以补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 ...

大哥,这个焊接的轨道,请教下工艺流程,这样的: 焊接=>机械整形==》喷砂 =>退火去应力=》粗加工=》时效一个月==》精加工,最后再上漆,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大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基本是这样的。我们还省了机械整形。因为6米长的对角线误差,焊接厂控制在1mm以内。喷砂也没有。退火是关键。保温时间要足够,冷却时间要慢。我们要求随炉冷却。放入炉堂要垫平垫稳,不给再太重物。

网友(点评):
周期如果不够,粗加工,精加工之间,采用振动时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不在加工单位,关键是你底架的挠度和扭的程度

那你的意思是说 轨道的框架设计的问题吗?
我这边一般都是国产的大的数控铣床,像这样的设备,能做出0.02mm的平面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 ...

大哥,我看到你之前做过类似的轨道的,我还想请教下,这个轨道的导轨安装面和齿条安装面,根据工艺要求和机加工的实际情况,平面度和平行度一般根据您的经验取多少比较合适呢? 也就是我图上线画出来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单单问标个公差值,是没有意义的。满足你要求的前提下,公差放越大越好,所以我觉得要明白:
      1.这个线轨的用途,喷塑的?切削的?还是精密抓取产品的?如果只需要线轨运行顺畅,就算是略微拱形的,也不是不可以
      2.成本预算够不够?如果你要达到0.02mm的平面度,像LIST大侠说的,单加工费就要以万计了。
      3.传动方式是什么?重复定位需要多大?丝杆的?齿条的?要考虑消除间隙。
      4.床身是摆放在底面的,还是悬置的?如果是悬置的,移动的负载有多大?会对床身产生多大的扰度,要算过。
      5.是整个包给外协加工,还是做好毛坯拖给外协加工?那中间去应力的环节是如何做的?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给你去应力?
      6.你图纸标了个0.05,货给你拉回来了,你知道是0.04还是0.1还是0.2?还是你直接往上一装,能用就合格?公差大了,阻力就大  了,电机负载就增大了,你怎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单单问标个公差值,是没有意义的。满足你要求的前提下,公差放越大越好,所以我觉得要明白:
     ...

大哥,你好,你说的非常对,有些点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
1.这个轨道是用在搬运上下料的,是用齿轮齿条传动的,重复定位精度0.5mm,这个可能会考虑到直线导轨和滑块还有齿条的选型。
2. 我们自己没能力加工这么大的工件所以是要整体外发让供应商来做的,这样的架子焊接变形应该会比较大的,所以去应力主要还是靠时效和退火,
3. 关于具体计算,上面的负载大约2t,不知道这个能否用相关的软件进行仿真呢?

4. 您说的对,我们现在的问题也是 如何知道 供应商是否帮我们去应力了, 是否进行热处理了,毕竟不在加工的现场监督的,包括关于一些公差,我标了0.05,但是确实不知道供应商是不是做到了还是只有0.04或者只有0.3, 也就导致后面的问题,这个情况,我也很苦恼,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搬运料,定位要求不高,就没事,你没工具啥检测不了,加工单位给你放那么大的退火炉去应力,估计你们成本也划不来。 拿回来自己调,手工活就是了,桥的地方就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你说的非常对,有些点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
1.这个轨道是用在搬运上下料的,是用齿轮齿条传 ...

吊环,膨胀螺丝孔,这些都不能少。
机架变形,要看你安装方式
计算类似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环,膨胀螺丝孔,这些都不能少。
机架变形,要看你安装方式
计算类似于这样:

网友(2015-04-01):
很实用的经验,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
技术贴,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D: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机架焊完后上龙门铣光一刀,之后直接锁直线导轨,然后锁上滑块手调至顺滑,码垛上料的话,没问题了,看完帖子,学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机架焊完后上龙门铣光一刀,之后直接锁直线导轨,然后锁上滑块手调至顺滑,码垛上 ...

你们那个多长的? 轨道的精加工的槽的直线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那个多长的? 轨道的精加工的槽的直线度可以保证吗

现在做到两米多点,直接没有开槽,锁上板,可以调回来的。先不用锁紧,调顺了再慢慢锁。

网友(2016-02-14):
正在将旧的坐标镗改造成加工中心,学习了

网友:
焊接的计价材料是碳钢吧,加工后的变形怎么处理

网友(2018-01-30):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焊接的轨道,请教下工艺流程,这样的: 焊接=>机械整形==》喷砂 =>退火去应力=》粗加工=》时效 ...

时效1个月,那交货周期怎么办?

网友(2018-12-17):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结构看,抗扭较差。加工时如果装夹不好,估计加工到0.02mm,较难。我以前的做的床身。高度较高 ...

大侠,你好,我对焊接加工方面不懂,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想请您看看我这张图纸能加工么,合理么,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