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和PC板,你在设计中怎么选用?

楼主(2015-01-13):
设计过程中避免不了会遇到选材的时候,哪种材料更适用,往往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然,前提是我们都要对材料的特性掌握了,才会作出对的选择。

现在这里关于有机玻璃和PC板,据本人的了解,在化学性能,和透光性能上,有机玻璃强过PC板。在机械强度方面上,却弱于PC板。不知大家是否有各自的想法呢,欢迎讨论下。。。

网友:
一般就用PC

网友:
有机玻璃我们就用来做观察窗。

网友:
都是透明塑料
应该说透明PC和有机玻璃
区别正如LZ所说的,就看你折弯的情况,如果普通罩子,就用硬的有机玻璃,如果
有一定冲击冲撞的就用PC.

网友:
比较差的有机玻璃容易变形,百分之一的变形量是有的

网友A:
门用PC,观察窗用有机琉璃,血的教训,机器在工厂的时候好好的,走个物流到客户那就能把有机玻璃振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用PC,观察窗用有机琉璃,血的教训,机器在工厂的时候好好的,走个物流到客户那就能把有机玻璃振裂。

摔的吧。。有机玻璃抗冲击差。。

网友:
看行业吧,广告,展示等有机琉璃又叫亚克力用得比较多

网友B:
亚克力属于P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属于PC吗

不是。。亚克力属有机玻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