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合链链轮的齿形怎么画,这个是不是标准件?

楼主(2015-01-13):
请问销合链链轮的齿形怎么画,这个是不是标准件?手册上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没听过,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用过画过滚子链链轮,没用过销合链。有G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画过滚子链链轮,没用过销合链。有GB吗?

应该有,可能没找见。

网友:
链条是标准件,根据链条的选型和传动比确定链轮直径和节距后可以画出,机械手册上面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