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3版64位,材料怎么添加自己想要的材料?

楼主(2015-01-13):
请求大师指点,inventor2013版64位,材料怎么添加自己想要的材料?

网友A:
你是想自己设定一个类似材料性能,但是名称不一样的材料吗。比如。可以在材料菜单中选中铝6061-HAC,复制一个。再把复制后的改名为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己设定一个类似材料性能,但是名称不一样的材料吗。比如。可以在材料菜单中选中铝6061-HAC,复制一个 ...

大师这种方法我在2010版本上可以按照您说的修改,可是在2013版本上我就找不到材料,只能在属性里面查找有限的软件自带材料;请求大师指点

网友(点评):
小白鼠的我都用起了三四年后的版本了。。。这几年Inventor研发队伍很坏的。。。在你的贴图中,点一下材料“不锈钢”前面的灰色星球看看是什么界面;点一下“金属-钢”前面的彩色球球,看看是什么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这种方法我在2010版本上可以按照您说的修改,可是在2013版本上我就找不到材料,只能在属性里面查找有 ...

大师,我叫吕文硕,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在这个样式和标准件编辑器里面还应该有颜色和材料,可是现在都找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应该怎么设置或添加呢?

网友(点评):
我以前一直用2009,刚装了2013,也是正在学习中。你说的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己设定一个类似材料性能,但是名称不一样的材料吗。比如。可以在材料菜单中选中铝6061-HAC,复制一个 ...

谢谢大师,我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己设定一个类似材料性能,但是名称不一样的材料吗。比如。可以在材料菜单中选中铝6061-HAC,复制一个 ...

大师,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先看附件图片,一张是从inventor中剪切的,一张是它导成CAD后的结果,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编辑的字体会乱跑呢?请求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