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和皮带,都能达到增扭的效果吗?

楼主(2015-01-13):
我有个疑惑想问一下。
用减速机减速传动和用皮带轮减速传动都能达到增扭的效果吗?
T=9550P/n 对两种方式都适用吧。
我觉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个客户一个劲的要我们用上减速机再用上皮带。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应该是电机出来是皮带在输入减速机

网友(点评):
不是的。。他们要求是电机-减速机-皮带。。我们这里做的都是电机-皮带。

网友:
皮带最好是不要直连电机传动,因为皮带本身有打滑,高速下会造成较大速度波动.
另外,如果打滑严重的话,T=9550P/n对于皮带,误差就放大了.

网友(点评):
大神 皮带如果是直接电机-皮带这样的传动减速方式。。也能达到减速增扭的效果吧?

网友(点评):
我记得以前的教材上就有一道判断题,两个图,一个是皮带在减速机后面,一个是皮带在店机后面减速机前面。大负载下,皮带直连电机的情况比较少了

网友(点评):
对了,2楼祖彬说的对,是我记错了,皮带在末端不适合传递大扭矩,抱歉更正一下

网友:
带轮传动能缓和载荷冲击,皮带轮传动运行平稳、低噪音、低振动

网友A:
电机输出扭矩小 通过减速机扭矩才大

网友(点评):
减速机原理 减速然后增扭,皮带减速的话,也是减速增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扭矩小 通过减速机扭矩才大

你是不是搞混了

一般理解就是转速越快 扭矩越小 反之越大

皮带传动 你还是靠电机+减速机才能传动  谁才是真正的动能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