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钢为什么是正面受力好?

楼主(2015-01-13):
如图1正面受力为什么比2受力要好,求告知,谢谢!; x1 w9 P& d% A! Y: \

网友:
你把载荷画上去,让大家看的明白点

网友:
唉,Iz1>Iz2

网友:
你可以复习一下材料力学 ,抗弯截面矩的区别 ,受弯,要更多材料要远离中性面

网友:
材力一定要多做习题,慢慢自己就能培养起力学感觉。

网友:
就要看你的受力是在哪个截面上了

网友:
提问请把意思表达清楚

网友:
力在哪里,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