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折弯机?

楼主(2015-01-13):
请问前辈如何选购折弯机,折弯机技术参数中哪些能计算出折弯板的厚度?

网友:
剪板、折弯、冲压这钣金加工的三大件,折弯和冲压是用的最频繁的,在选购折弯机时一旦选择不当,生产成本就会攀升,折弯机也不能预期收回成本。买任何设备最重要的都是要看你加工的工件,对折弯机来说,加工零件的长度和材料对确定新机器规格相当重要。折弯机的吨位和折弯长度通常表明了折弯能力,你咨询折弯机销售人员他们都会告诉你折弯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