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比,请教

楼主(2015-01-13):
齿轮减速比恒定,是因为基圆位置恒定,瞬心在两基圆切线与中心线连线交点,如果安装有误差,交点位置变化,是不是减速比不等于齿数比?(我觉得减速比依然恒定,但不等于齿数比)?

谢谢。

网友:
既然减速比恒定。齿又没有少一个,怎么会变呢。

网友:
正常啮合减速比不会变啊

网友A:
渐开线齿轮传动比是固定的 啮合定律  齿轮传动的平稳性要求在轮齿啮合过程中瞬时传动比 i=主动轮角速度/从动轮角速度=ω1/ω2=常数,这个要求靠齿廓来保证。图2表示两啮合的齿廓E1和E2在任意点K接触,过K点作两齿廓的公法线N1N2,它与连心线O1O2交于C点。两齿廓啮合过程中保持接触的条件是齿廓E1上的K点速度vK1和齿廓E2上的K点速度vK2在公法线N1N2方向的分速度相等,即vKn1=vKn2=vKn。由O1和O2分别向N1N2线作垂线交于N1和N2点。上式表明,两轮齿廓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两轮齿廓不论在任何位置接触,过接触点的公法线必须过连心线上的定点C──节点。"这就是圆形齿轮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能满足该定律的曲线有很多,实际上还要考虑制造、安装和承载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一般只采用渐开线、摆线和圆弧等几种曲线作齿轮的工作齿廓,其中大部分为渐开线齿廓。

对渐开线齿轮来说图2中的分别是轮1和轮2的基圆半径rb1、rb2。N1N2线是两个基圆的内公切线,即两齿廓任意接触点的公法线与其重合。因为两基圆在一个方向只有一条内公切线,所以任意接触点的公法线都通过定点C,这表明用渐开线作齿廓符合齿廓啮合基本定律。

以O1、O2为圆心过节点C所绘的两个圆互称节圆。轮1的节圆半径,轮2的节圆半径渐开线齿轮具有下述特性:①N1N2是两齿廓接触点的轨迹,称为啮合线,它是一条直线。②过节点C作

齿轮传动
两节圆的公切线tt,它与啮合线N1N2间的夹角α′称为啮合角,它是常数。③齿面间的压力总是沿着接触点的公法线N1N2方向,所以渐开线齿轮在传递动力时齿面间的压力方向不变。④传动比与两轮基圆半径成反比。齿轮制成后,基圆是确定的,因此在运转中即使中心距与设计的有点偏差,也不会影响传动比,这一特性称为传动的可分性,它对齿轮的加工、装配及维修十分有利。⑤两齿廓仅在节点C接触时齿面间无滑动,而在其他点接触时齿面间皆有滑动,且距节点愈远,滑动愈大。⑥由于渐开线齿轮可以和直线齿廓的齿条相啮合,故它可以用直线齿廓的刀具展成加工,刀具容易制造,且加工精度可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齿轮传动比是固定的 啮合定律  齿轮传动的平稳性要求在轮齿啮合过程中瞬时传动比 i=主动轮角速度/从 ...

可以查看一下机械原理或百度百科《齿轮传动》

网友:
恒定的,不会变。回过头看看书

网友:
不会变,只要他是渐开线齿形,并且啮合的

网友:
看下机械原理教材就知道了,中心距变了之后,齿侧间隙变大了,但还是恒传动比。

楼主:
各位确定对机械原理都理解透了?

网友(点评):
机械原理忘完了也不想翻书了,你题目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安装中心距变大或变小了,啮合点不在分度圆上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你确定这个时候减速比还等于齿数比,你知道减速比等于齿数比怎么来的吗?

网友(点评):
那是由瞬心得出来的,如果瞬心位置变了,我认为 减速比就变了,(依然恒定,但不等于齿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