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不理想:油缸上腔接空气滤芯,下腔接油路

楼主(2015-01-13):
油缸上腔接空气滤芯,下腔接油路。下腔进油时候,负载上升,负载下降通过控制平衡阀打开实现,平衡阀控制压力由比例减压阀控制,输出在0.8-5兆帕。选用的平衡阀先倒比4.5:1. 负载产生的油压15兆帕。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你这个油路是汽保设备——升降机?

网友:
原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油路是汽保设备——升降机?

不是,就是工程机械用的。想带载靠自重平缓下落。油缸上腔不接油路,接通空气。负载产生的压力15兆帕

网友:
厂里有个一样原理的 ,没图纸呀  哈哈

网友:
学习了,很少遇到

网友:
平衡阀设置压力位多大?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不是太明白,什么效果不太理想啊?你需要的什么样的目的没有达到啊?

网友:
与我们公司桥上的控制原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