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时能不能继续画其他图?

楼主(2015-01-14):
RT
渲染要花好多时间

网友A:
你想用什么软件来渲染,如果用photoview360插件,因为插件与程序在同一个软件下,所以只能干一件事;
如果是keyshot软件来渲染,因为keyshot是独立软件,所以软件可以各干各的,互不干扰。
最后,你的机器配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什么软件来渲染,如果用photoview360插件,因为插件与程序在同一个软件下,所以只能干一件事;
如果 ...

08年的老电脑了

网友:
SW渲染时CPU基本全程占用,我用I7的cpu也是占用90%+,基本没法做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