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件上的不脱落螺钉孔

楼主(2015-01-14):
这样的孔如何做,国外的零件上有这种孔。要是换成M3还能做不?

网友A:
没搞过机加工,关键问题是中间部门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机加工,关键问题是中间部门如何加工

是的,要想法消除螺纹变成光孔就行

网友B:
其实,中间就算不加工,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吧,直接 M3 进去不可以吗?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中间孔类似储油这种性质的?如果工件转就用槽刀,刀具转就用镗刀

网友C:
楼上说这个是储油的?这个地方储油是干嘛的?求大神答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这个是储油的?这个地方储油是干嘛的?求大神答疑。。。
搞错了,标题说了,配个螺丝后即使拧开也掉不下来。可能是这样用的。估计是电器方面用的

网友:
订做一个整体非标车刀,不要用镶刀片的,目前还没有那么小的刀片。先钻螺纹底孔i,再车台阶孔,最后攻丝。

网友E:
没见过,拧紧的时候使上下两个螺纹产生变形?

网友:
T型刀应该可以做,但是得上精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错了,标题说了,配个螺丝后即使拧开也掉不下来。可能是这样用的。估计是电器方面用的

是电气外壳用的

网友:
做是一定能做的,关键是解决刀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中间就算不加工,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吧,直接 M3 进去不可以吗?肯定是没问题的

加工后螺钉就不会直接拧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在螺丝头部有反锁钩之类的结构吗,不然怎么可能不会直接拧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拧紧的时候使上下两个螺纹产生变形?

查看下不脱落螺钉形状你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电气外壳用的

这都是从老外传过来的,傻瓜化。我买的华硕的显示器,螺丝不用刀可以用手拧,就是在螺丝上加个圆片,确实好用,方便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看下不脱落螺钉形状你就明白了

百度了下“松不脱”螺钉
在笔记本电脑上见过
可是和你这个结构没有关系啊?求装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从老外传过来的,傻瓜化。我买的华硕的显示器,螺丝不用刀可以用手拧,就是在螺丝上加个圆片,确实 ...

目的不同,这个孔的意义是只能让某件松动但不能拿开,用于防旋件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了下“松不脱”螺钉
在笔记本电脑上见过
可是和你这个结构没有关系啊?求装配图

就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意思

 螺钉上的那个台,比螺纹孔大吧,不大的话怎么“松不脱”呢,不大的话螺纹又怎么能旋合呢?
比螺纹孔大,它又是怎么通过上面一道螺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钉上的那个台,比螺纹孔大吧,不大的话怎么“松不脱”呢,不大的话螺纹又怎么能旋合呢?
比螺纹孔大, ...

同样M4旋进去,中间的光孔长度大于螺钉的螺纹长度,具体结构你再仔细看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工后螺钉就不会直接拧出来了

你可以查下  就是普通不脱落螺钉  配合这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