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接头连接方式,霸气侧漏

楼主(2015-01-14):
昨天出差,在高铁站台时,想到有个社友上次说不知道铁轨接头怎么连接的,我就在站台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铁轨连接处是要留接缝的

网友:
高铁好像没有接头了吧,听说是焊接的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高铁的

网友:
这样的接头很普遍的啊,船厂中的船排轨道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应力分析中较初级的例题

网友:
你这图还附带治疗颈椎病的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就想快点发上去,忘记旋转一下了

网友:
这叫胶接轨,轨间有绝缘胶

网友:
(转)无缝钢轨不是几千公里没有缝隙的,而是把25米长的钢轨焊接起来连成几百米长甚至几千米长,然后在铺在路基上,无缝钢轨一段和一段之间还是有11毫米的空隙,现在沪宁线上是303公里长的超长无缝钢轨,无缝钢轨要解决热涨冷缩光靠数量不多的缝隙是不够的了,现在解决热涨冷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长轨节自身承受全部温度应力,即将长轨锁定在枕木上,使其不因温度变化而胀缩,这种方法适用于一年四季温度相差不大的地区,例如在中国南方地区.在一些温度相差较大的地区应就要采取另一种方法,即长轨节自身不承受温度应力,而以自动放散应力或定期放散应力的方法,使长轨节随温度升降而自由收缩,在铺设的时候也尽量选择最佳温度铺设,使钢轨的伸缩值在最小范围内,这样不管温度上升还是下降,钢轨的伸缩始终都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网友(点评):
很专业吗。

网友(2015-08-26):
看图片,像是通过螺栓螺母,铁板将根导轨连在一起的,螺栓是怎么样放松的,还有热胀冷缩抵抗能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