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拉深件的褶皱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请大神们给我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2015-01-14):
请问这个拉深件的褶皱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请大神们给我指导指导,谢谢

file:///

楼主:
红色区域,这次做出来有褶皱!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不清褶皱轮廓,也不知拉伸加载情况,猜测可能是拉伸棒材,棒材发生屈服,材料内部沿滑移面滑移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褶皱轮廓,也不知拉伸加载情况,猜测可能是拉伸棒材,棒材发生屈服,材料内部沿滑移面滑移形成的。

是0.8mm的铁管拉伸件

网友:
如果是图纸要求的,那是采用滚压原理制作的

网友(2015-03-01):
你这是液压涨形吧,怎么是拉伸呢?那是插液压赌头的痕迹。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涨形,如果不是,可能是滚波

网友:
是几次变径后留下的痕迹? R太小?

网友(2015-04-20):
应该是模具缩口,内卷圆的前道工序。可以看看月饼盒,茶叶罐的缩口卷圆工艺。

网友: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