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芯罩焊接工艺,求助

楼主(2015-01-14):
我这里有一工件直径7.7mm,厚0.3mm的铁芯套套在直径为7mm的铁芯上。现需要焊接铁芯套与铁芯,因铁芯套完全覆盖住铁芯,只能焊在铁芯套上。焊缝仅0.3mm请问应该用何种焊接工艺?

楼主:
选择缝焊好吗?我想做一个环状电极一次性焊接。

网友:
不用焊也可以啊,在轴上稍微滚上花,轻轻砸下可以固定啦。

楼主:
必须要焊接!

网友:
用胶粘剂,比焊接的牢

网友:
钎焊比较简单吧。不过0.3MM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