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有补土(抹腻子)的做法么

楼主(2015-01-14):
钣金件有补土可以在喷涂前掩盖缺陷

压铸件有类似做法么,比如外观面上结构需要打一孔,再用外螺纹堵头塞住,堵头和本体的间隙可以用补土再喷涂掩盖么?

网友:
有此做法

网友:
可以,但是注意烘烤收缩率的问题,要选择合适的腻子,烘干以后再打磨一下,效果很好

网友:
铸造件里有用钎焊补沙眼孔的

网友:
补焊的方法消除缺陷。

网友:
堵头和本体是密封的话中间用生料带,用螺纹密封,补腻子一般是本体上有铸造缺陷,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
补的,然后表面处理,喷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