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减振器防尘罩上的凹痕,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14):
如题,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有什么作用   求万能的网友给予解答。

网友:
难道是起粗定位的效果?像暗扣一样

网友:
再观察 肯定有用的

网友:
猜一个
制造时用的工艺台,起周向定位作用,或者机械手识别时用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为了方便拆装?

网友:
那是减震器u型帽与管外壳连接在一起电阻焊打下来,不过未过电阻焊时事先有凹坑两者起到定位作用,后焊接。

网友(2015-12-15):
我看见过类似的筒式减振器的防尘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