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喷枪选哪种好?

楼主(2015-01-14):
目前静电喷涂油漆有两种方式:1.是跟手持式的喷枪相似的,2.是旋碟形式的称为欧米格的,不知各自的优缺点如何,哪位能告知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看你喷什么工件 ,这个不好说,电晕枪,摩擦枪,旋杯,旋碟(DISK)各有优缺点吧,你问的太笼统了

总体来说就是电晕枪方便,旋碟适合大批量

楼主:
感谢你的答复,我要比较的有以下几方面:1.首先是产品的表面质量,据我了解旋碟的表面丰满度、光泽度没有枪型的好;2、角落到位情况,旋碟的也没有枪型的能到位,需要补漆;3,油漆损耗方面旋碟的要比枪型的少。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点评):
你说的差不多吧,所以我说只有明确的产品我们才能说哪种工艺更有优势,否则也仅仅是讨论各种方式的优缺点,这个卖设备的都会说的很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