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粉剂螺旋输送机怎么密封?

楼主(2015-01-14):
各位大侠好。最近做设备遇到一个问题,在用螺旋杆(也可以叫做搅龙)输送粉剂时,在密封处密封圈极易磨损,输送机构是水平放置的(暂时不考虑垂直放置与倾斜放置),密封圈用过盘根、骨架密封、防尘圈,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
以前没有接触过类似情况,我经过与同事的讨论,我的想法是,采用类似于机械密封的方法,设计一个密封腔,通过密封腔与迷宫密封向粉剂腔吹高压气体,不知道我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或者有哪位大侠能提供可行的方案、用什么样的密封件。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补充内容 (2015-1-14 16:11):
图片补充在4楼,现在密封有两个问题,一是密封件容易磨损,二是粉剂不能被污染

网友:
发张简图来看看,比文字说明好懂事理。

网友(点评):
图片补充在4楼

网友A:
水泥输送就是使用的气体,压力也就0.6MPA就够了,问题是输送过去还得是个密封罐,要不吹的哪都是;至于密封圈问题,看看轴的表面光洁度如何啊;可不可以采用两道密封形式,还有石墨盘根比较耐磨一点

网友(点评):
试过石墨盘根,不过也容易磨损,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更换特别麻烦;输送过去以后是密封罐

楼主:
如图所示为现在结构

网友:
盘根密封,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泥输送就是使用的气体,压力也就0.6MPA就够了,问题是输送过去还得是个密封罐,要不吹的哪都是;至于密封 ...

那气体输送没问题

网友:
直接用机械密封不行吗?
再就是按照转速设计一个螺旋密封也可以把,就是往外漏,那么就往里面旋转,把漏出来的再给旋回去?

网友(点评):
考虑过这一结构,不过转速不是很高,螺旋密封是不是就打折扣了?

网友(点评):
转速不高,就直接用机械密封吧

网友:
在漏斗与轴承位的位置做个反方向叶片

网友(点评):
绞龙速度不高,效果会不会打折扣?

网友B:
不知道见过布袋除尘器没有,下面的排灰绞龙和你这个结构挺像,排料也是粉料。

网友(点评):
没有接触过,那个排灰绞龙是竖直放置的吗?我这个是水平放置

网友:
不知进气孔在什么位置?
我认为进气孔在进料口与密封圈之间且向图右斜向送气为好。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见过布袋除尘器没有,下面的排灰绞龙和你这个结构挺像,排料也是粉料。

水平放置,粉状物料,两头轴承座,一头电机,蛟龙结构,一头下料。
我现在不在以前的工作单位了,所以只能说说提供参考。
我记得这个结构就是铁皮箱子外侧有两个带座轴承,轴承支撑空心蛟龙推动物料,密封好像没有那么严实。电机也不用功率太大,大概2KW左右的节能带摆线轮的减速机。

网友(2015-03-02):
螺旋输送有磨损的话,试试这个:

网友C(2015-05-05):
螺旋机这种密封看看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机这种密封看看可行吗,

不知大侠这种密封用的什么密封圈,是盘根吗?还有您这个机构是水平放置的吧?密封效果如何呢,是不是也需要经常更换密封圈啊?我看中间部分“连接盘”好像有孔,是收集粉子的吗?问的问题较多,愿听大侠给讲解

网友(点评):
他有四道密封的,盘根密封前3个月效果很好,随着时间的磨损,一般在2个月更换一次,中间的孔一是方便更换盘根,一个是卸料用的,他这结构是简易通用做法,食品级的慎用。

网友(点评):
盘根中间的孔是加油的,序号8是注油嘴,可以换成气密封,在油嘴的位置安装快速接头,插气管;一般是在盘根与物料接触端的位置加气密封,防止粉尘进入到盘根内,气体往螺旋内吹,气压不易过大,不超过4k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大侠这种密封用的什么密封圈,是盘根吗?还有您这个机构是水平放置的吧?密封效果如何呢,是不是也需 ...

是水平放置的螺旋机,运送的是煤粉,因为煤粉易燃,在筒体里充满了氮气,所以不能漏气,使用用户回馈还可以,盘根肯定要经常更换,再好的设备也要注意保养,才能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2024-10-08):
期待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