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转时,离心机转子震动,磨损

楼主(2015-01-14):
4000转时,离心机转子震动,磨损一侧,挺重,密封磨损一圈,转子打表没问题,请教造成这种情况有哪些因素

网友A:
转子没毛病,就是‘悬挂’有问题了,悬挂的刚度有变化了,就导致不平衡,找明白人给调吧,哈哈,我设计过小离心机,以前谈过,给医疗系统的,很小,速度挺高的,要一个一个调,调不好,放桌子上就跳,自己就跑了,哈哈,挺逗的,

你这个速度低,你看伊朗那个,西门子反复叮嘱千万别用移动盘,傻瓜不听, 一插移动盘,转子就飞车了,厂子都炸了,哈哈,你看北棒,就是一个一个开机,不联网,哈哈,但效率非常低

网友(点评):
看见标题就想到8爷对这个在行,果然。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现在在国内玩技术,都难得找到一个家伙,你跟他说点什么,他是听明白的,阿哈哈,真难了,

网友(点评):
明天打平衡,4000转就这样感觉有点不对,因为我们的轮每个都做过平衡,会不会是轴承附近的问题

网友(点评):
咱们没事,不用一个一个来,试车的老总,一瓶五粮液加三炷香,三尺红绸老吉利了,神会保佑咱,嘎嘎嘎

网友(点评):
哈哈,wangqing1大侠太逗了

网友(点评):
数控磨床上过滤磨削油就是用的离心机!

网友(点评):
求个离心机结构,最近在给一种离心机供弹簧,不知道是应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应该是医用

网友(点评):
8爷,移动盘有病毒么?

网友:
这个转子需要事先做动平衡吗?

网友(点评):
弹簧必须经过老练,再配用。

网友(点评):
看这跟轴,应该得做动平衡,

网友(点评):
做但是转速不高

网友:
哥们,成熟机组出问题,确认转子正常,就检查安装找正、轴承接触,管道等等。。。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因为转子这块这些人工作很认真,都有报表,反倒是装配装神弄鬼,学徒还多,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需要先明确转子系在4k REV PM下是不是因为共振导致的震动增大。
在4k点震动时突然增大的吗?5k是不是震动会有所降低?是得话可能是发生共振,不是的话应该是动平衡出了问题。
产品化的东西,共振的话,轴系支撑刚度是比较大的诱因,拆装过吗?角接触轴承预紧力是否有变动?
动平衡出了问题,看装配,轴承座与轴的同轴度是否得到保证?排查轴系上是否有磨损导致动不平衡量增大了?

网友(点评):
4K是有震动 就一下就磨了,没到5K 谢谢 支撑刚度,同心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的产品,自己装配的,装配问题不好找,已经卸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没毛病,就是‘悬挂’有问题了,悬挂的刚度有变化了,就导致不平衡,找明白人给调吧,哈哈,我设计过小 ...

数控磨床上过滤磨削油就用到离心机!

网友:
恕我孤陋寡闻,请教这是什么离心机?什么型号?哪家的?

网友(点评):
请问您有这方面项目吗?如果有可以进一步交流

网友(点评):
个人比较感兴趣。

网友:
这么粗壮的轴,期待离心机靓照

网友:
请问是卧螺还是立式,三轴?型号。分离的物料。

网友(点评):
你好 请问机器用了多长时间,是国内的机器还是国外的。 如果时间长了可能要大修,是新的话要调试,检测。

网友:
楼主说是自己的产品,那拿到这来说有失偏颇,毕竟你们应该更了解。但既然看到了,照片也不是很清晰,就瞎说几句,楼主见笑哈!
看图片好像是卧式的,长度约1米左右,4000转的话,应该是刚性轴连接,既然是自己的产品的话也应该是新机器。如果空管做平衡合格的话,主要考虑机器的支撑结构是否安全有效,特别是轴承的安装间隙的选择;如果是负载后振动大,一个是转子加工精度问题。空管动平衡合格,加料后不合格,二是出料系统,若出料不畅也会造成负载过大增加振动。

网友(点评):
谢谢,我职责不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研究研究,想学习一下,没有料就是空转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给分!看得不是很清楚瞎说,但如果是立式的话,轴一般都安装在底座轴承盒里,不会刮到轴的,除非是挠性的。记得你们沈阳东药有这么个离心机,模样挺憨的,得爬梯子上,后来看到日本田边的也那样。

网友:
应该是共振和动平衡问题

网友:
咱就碰不上这些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