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长时间使用的话,扭矩会不会衰减呢?

楼主(2015-01-14):
请教

减速机长时间使用的话,扭矩会不会衰减呢?比如最开始有20Nm的最大扭矩,之后扭矩不断变小,导致减速机的失效?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可以坚测扭矩的装置,可以直接读出扭矩的大小。在或者还可以做一个测试装置,用减速机来带动皮带,皮带有张紧装置,使电机过载找出皮带的最大张紧位置。使用若干时间之后,在坚测皮带的张紧位置,是否可以达到原来的最大张紧位置呢?

网友A:
电机转速决定扭矩

网友B:
估计会有影响。比如齿面磨损、点蚀、轴承的磨损,会导致效率有所降低。但可以忽略不计!对传动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决定扭矩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会有影响。比如齿面磨损、点蚀、轴承的磨损,会导致效率有所降低。但可以忽略不计!对传动没啥影响!

谢谢指教,看来我还是要多看点资料,好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