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焊接后变蓝

楼主(2015-01-14):
材料牌号:TC4,焊接后表面部分变成蓝色,如何处理才能去除蓝色?

网友:
是氧化钛的干涉色吧?用酸洗应该可以去除

网友:
蓝色应该是氧化钛的干涉色,用酸洗试一试

网友(2015-06-08):
这个颜色是无法去除的,

网友:
这是发生了化学变化,发蓝发黑处理差不多吧

网友:
只是很薄的一层,磨一下就能去掉

网友(2017-05-16):
只能用打磨抛光的方法咯

网友:
呵呵  我们的产品可以去除  一种酸液  涂抹在表面  是欧洲进口的

网友(2017-07-13):
酸洗,喷砂,百洁布,打磨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