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粗糙度能不能通过ANSYS来表示啊

楼主(2015-01-14):
如果想通过施加力来挤压啊,或是通过工件来珩磨啊,来改善零件的粗糙度,这样的问题能不能通过ANSYS来解决?

网友A:
ANSYS只是一款计算机模拟软件,如何解决实际中的粗糙度问题,楼主问的问题有问题,你是想通过ANSYS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YS只是一款计算机模拟软件,如何解决实际中的粗糙度问题,楼主问的问题有问题,你是想通过ANSYS解决什么 ...

我想通过加工(力或是塑性变形),是粗糙度降低,不知道这个ANSYS能不能模拟啊?能不能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网友A:
可以啊,可能需要二次开发吧。我更想问的是假设你通过加工(力或是塑性变形)降低了零件表面粗糙度,你有没有考虑其对零件性能的影响,这才是最关键的。我猜想你应该是学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可能需要二次开发吧。我更想问的是假设你通过加工(力或是塑性变形)降低了零件表面粗糙度,你有没 ...

是的。考虑应力应变什么的,但是我想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使粗糙度降低啊。应力应变只能考虑到变形啥的

网友(点评):
要是粗糙度降低,要考虑采用何种加工工艺来降低粗糙度,然后通过ANSYS进行模拟优化你的加工工艺或者验证你的加工工艺的正确性。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现,实际上很难执行。

网友(点评):
eddy大侠,最近我从网上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刚毕业不久或在校的)想一起学习有限元分析方面的东西,具体学习方案还没形成,您有什么建议吗,还望不吝赐教呐

网友(点评):
这是好事啊。我个人的建议: 1,先有个明确的领域,结构,流体,还是电磁 2,先下载外国的资料论文看看,对分析有个大致的了解 3,找本像样的书和参考资料 4,帮人做项目,前期即便是免费做,也可以积累经验。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eddy大侠的建议,领域初定为结构,您觉得按照大家一贯说的理力、材力+弹力,再到有限元理论,再到上机这样的流程走是否合理,结构有限元方面的书籍您是否有推荐?

网友(点评):
另,因本群水平实在是起步阶段,届时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恳请eddy大侠多多出手相助!

网友(点评):
我觉得,学习过程因人而异。有限元理论和上机操作可以同步进行。这要看你看什么类型的书。初学的话,我不建议上来就看能量法,泛函这些推导的有限元理论。理论是慢慢深入学习的过程。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上机基础了,你可以再学习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塑性力学也需要)。为什么呢,理论联系实际。书上的计算题,例题,可以上机比对。这样对书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网友(点评):
至于,有限元相关的专著,比如,网格划分的数学原理,有限元精度控制,计算精度相关的书籍,等你需要的时候再补也不晚。

网友(点评):
当然,这些都是为实际工程应用做准备,想有好的计算结果和比较信服的报告。还是要专著于计算对象。就是你对机器设备本身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到,那些地方放松,那些地方收紧。

网友(点评):
还有一部分,就是标准的阅读。其实这部分很重要,计算结果评判的依据就是靠这些标准。我建议可以先看看起重机的标准,这块国内外还是比较完善的。传动系统计算的话看看Din标准。这样结构计算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感谢eddy大侠说了这么多,哈哈~到时候遇到问题了希望还能咨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