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种标准的蜗杆?

楼主(2015-01-14):
这个蜗杆是德国设备换刀机构上用的,根据测出来的尺寸算出来的模数与国标上的标准模数不一致。请教各位大侠,这是哪种标准的蜗杆呢?

网友A:
DIN标准的.

网友B:
我以前也接触过德国的一种特殊蜗杆,按照公式计算 得出的模数也不是标准系列的,查了DIN的标准里 也没有,所以我就认定它是 企业内部的一种标准了。

楼主:
顶起,求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接触过德国的一种特殊蜗杆,按照公式计算 得出的模数也不是标准系列的,查了DIN的标准里 也没有,所 ...

请问,查的哪个din标准?

网友(点评):
中国的标准也是抄的DIN的

网友(点评):
以前研究过德国的OTT蜗杆,这种蜗杆很特殊,齿顶高系数大,大约在1.2-1.8之间,牙型是不对称的,10°的参与啮合,15°的不参与啮合。重合度一般都在3以上。一般用在分度机构中。

网友(点评):
DIN 780-2 :1977 齿轮用模数系列.第2部分:圆柱蜗杆传动装置的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标准的.

还请大侠多指教

网友C:
试着简单凑了一下:

阿基米德蜗杆
轴向模数3.75; 分圆直径35.6788667; 分圆螺旋升角6°; 齿高系数0.825; 顶隙系数0.1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简单凑了一下:

阿基米德蜗杆

请教大侠,有相关标准么?在国内标准里没有见到模数是3.75的。包括顶隙系数,没有找到相关的标准或资料。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俺对标准不熟,不好说。

网友:
的方管蝴蝶飞过很大方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简单凑了一下:

阿基米德蜗杆

大侠功力深厚啊,后来又看了一下蜗轮,齿数28,喉径112.5,中心距7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功力深厚啊,后来又看了一下蜗轮,齿数28,喉径112.5,中心距72

没什么功力可言,只是计算稍微熟一点。
凑齿距和螺旋角,就3.75最接近。
您不妨试着往英制上凑凑看。

网友:
我们的蜗杆都是买的标准件。

网友D:
是不是双导程蜗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双导程蜗杆啊

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