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上的这个标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15):
一般压铸件和塑料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这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吗??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是生产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是生产时间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中间14代表年份,周围还有一些小的数字代表月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14代表年份,周围还有一些小的数字代表月份。

这个好像看不出具体的月份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看不出具体的月份哦?

周围一圈小的,我看像是4、6什么的。

网友:
周围的小点一共是12个 塑料注塑模上也有同样的标识。

网友:
英文calender clock,日历钟,表示生产时间,铸件、注塑件上常见。通过模具实现,而且是个标准件

网友:
月份用东西在模具上敲个记号就行了,比方说6月份就在6处敲个记号,比如圆点等。

网友(2015-03-08):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