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模拟空气过滤器的空气流动三维动画么?

楼主(2015-01-15):
Solidwords可以模拟空气过滤器的空气流动三维动画么?若不行 哪个软件可以?

网友:
FLUNT可以,以下来自百度
Fluent算例CFD商业软件FLUENT,是通用CFD软件包,用来模拟从不可压缩到高度可压缩范围内的复杂流动。由于采用了多种求解方法和多重网格加速收敛技术,因而FLUENT能达到最佳的收敛速度和求解精度。灵活的非结构化网格和基于解的自适应网格技术及成熟的物理模型,使FLUENT在转换与湍流、传热与相变、化学反应与燃烧、多相流、旋转机械、动/变形网格、噪声、材料加工、燃料电池等方面有广泛应用。目前与FLUENT配合最好的标准网格软件是ICEM,而不是早已过时的GAMBIT。

网友:
SW有Flow的插件,不过我没认真研究过,楼主可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