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压机的框架都是焊接式的吗?

楼主(2015-01-15):
热压机的框架都是焊接式的吗?

网友:
有焊接的,有‘开孔的’

开孔的用于两种类型,一种是小型的,一种是大型大压力的,

大型大压力的,开孔的,要特殊定制厚板,成本很高,

一般情况下,到2000吨,焊接的就没有问题,有些2500吨的也是焊接的,

论坛上有1600吨的图片,自己看看吧,很老的机型了,现在不用了,都改进了,但那个控制系统至今无法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