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activation wizard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5-01-15):
系统:windows 7 专业版  64位
SolidWorks2014  64位

SolidWorks2014  64位软件安装后一直不能破解,具体表现:
(软件在别的电脑上已正常安装破解)

1、破解工具,“ SW2010-2015.Activator.GUI.SSQ。exe“ 运行不起来。
2、经常提示,“ solidworks activation wizard已停止工作”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急死我了,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高手呢?

网友A:
找ssq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ssq版本。

你的意思是,重新下载一个ssq版本额软件还是注册机,

这个软件和注册机在另 两台笔记本 上已成功安装并破解,我认为是我笔记本本身设置肯存在问题,但又不知如何搞定。

网友B:
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试过了,效果一样

网友B:
要不你试试这个http://pan.baidu.com/s/18GyQi#comment_panel,我就用的这个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试试这个http://pan.baidu.com/s/18GyQi#comment_panel,我就用的这个破解的

已下载试过了,效果一样无效。

网友(点评):
那估计系统有问题了,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参与,折腾了一天,莫名的不知所以然的OK。

网友:
先破解后安装,这15版的有两个安装文件,首先把这个软件固定在某一文件夹,先破解后安装、“系统”运行到一半时再打开另一安装文件。

网友(2015-05-28):
没懂.先破解?破解文件都不能运行怎么个破解法?两个安装文件??

网友(2018-07-15):
楼主怎么解决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