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自动保存的文件找到修改为dwg格式,打开仍显示图形文件无效,怎么办啊?

楼主(2015-01-15):
急~~~~

网友A:
如果CAD的修复工具都不行的话,估计文件彻底损坏了!

网友B:
先打开CAD软件,文件===》打开===》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AD的修复工具都不行的话,估计文件彻底损坏了!

我想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CAD软件,文件===》打开===》
应该就可以了

哪有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有这么简单

你这无图无真相的,,,我只有这办法了,你又不截图。。。我表示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无图无真相的,,,我只有这办法了,你又不截图。。。我表示搞不定

好吧  谢谢回答了  我已经立马重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