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阳极化后能攻丝吗

楼主(2015-01-15):
    比如一个螺纹孔,M3的,铝件要硬质阳极化,膜厚0.3-0.6,阳极化后螺纹肯定还要回一下,这时还能攻的动吗?

补充内容 (2015-1-15 13:46):
膜厚不是0.3-0.6,是0.03-0.06.

网友:
这么厚的膜厚,你找好的丝攻试试看吧,以前我做过硬质氧化后车加工的,一般的刀车得很费劲.很损刀,记得那个膜厚才0.04呢.为什么氧化前没把它堵上?
话说你这个膜厚做到0.6?倒是蛮厉害的,我是第一次听说能做这么厚的.是在哪里做的,用的是什么设备?
另,你的是什么产品,要做这么厚的膜?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点评):
Sorry,膜厚是0.03-0.06

网友:
建议你选择加大精度的丝锥 这样阳极化后就不用回了

楼主:
Sorry,发贴太急了,膜厚不是0.3-0.6,是0.03-0.06。

网友:
可以,就是费刀费劲,下次再做硬质氧化记得先堵螺纹孔

网友:
可以的。应该也可以硬质前用加大丝锥。

楼主:
自己查了一下资料,纯铝硬质阳极化后表面硬度可达1200-1500HV,铝合金硬度没那么高,大约400HV左右,所以铝合金硬质阳极化后应该可以攻螺纹(理论上的,没有实践过),不过,资料上说,螺纹孔在硬质阳极化时一般都是堵上保护起来的,也就是螺纹孔不硬质阳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查了一下资料,纯铝硬质阳极化后表面硬度可达1200-1500HV,铝合金硬度没那么高,大约400HV左右,所以铝 ...

这种情况我经常碰到,不过他们是电镀,你量大的话我送你只加大丝锥试试。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不能攻丝了,太费丝锥了!最好,就是用压铆枪,打上压铆螺母,跟攻丝是一样的效果,但压铆螺母必须找个好牌子的,最好买国外的跟国产的差不了几个钱!

网友A:
楼主这个帖子很好,请教下,普通氧化和硬质阳极氧化硬度差的很多吗?  硬质的一般用在哪些场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帖子很好,请教下,普通氧化和硬质阳极氧化硬度差的很多吗?  硬质的一般用在哪些场合呢?

硬质阳极化膜层厚,所以耐蚀性更好,在海洋气候中也有很好的耐蚀性,膜层耐热性好,是极好的耐热材料。绝缘性好。硬度高。主要用在国防,航空,航天等领域。用于制造耐热,耐磨,有绝缘性的铝制件。(书上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