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箱能镀锌防锈吗

楼主(2015-01-15):
液压站油箱能镀锌防锈吗

网友:
镀锌层可能会脱落。我们一般酸洗磷化后喷耐油漆,或者直接做不锈钢油箱

网友:
我们都是用喷塑防锈的。效果很好,价格也不高。

楼主:
好的,谢谢,油箱有点大,没法喷

网友:
可以啊
而且效果很好
就是镀完后处理麻烦

网友:
最好是电泳

网友:
一般采用不锈钢焊合件

网友:
喷塑就可以

网友:
喷耐油漆,或者直接做不锈钢油箱

网友:
耐油漆就行了,不锈钢成本高了点;没必要

网友:
总结一下,,1涂耐油漆.2.喷塑3.不锈钢材料

网友(2015-03-12):
主要防止保护涂层脱落,电镀工艺可靠的化,没有问题,定期过滤液压油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都不用做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5-04-25):
: V0 [& u; v% U9 @喷耐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