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级齿轮箱高速级齿轮须布置在远离输入轴的一端?

楼主(2015-01-15):
手册中说由于齿轮轴的扭转变形可以补偿轴弯曲变形造成的偏载(如图),可是我没想清楚这是怎么“补偿”的,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其中的原理。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第二种装配最后一级齿轮离输出端更远,如果受偏载则对输出影响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第二种装配最后一级齿轮离输出端更远,如果受偏载则对输出影响更小。

应该还有更好的解释,这里的关键问题我认为是“扭转”变形如何补偿“弯曲”变形

网友:
估计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点评):
处士过奖、、、、 尚不知是否属实。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由材料力学知,负载一定的情况下轴的单位长度的扭转角是一定的(设计时校核,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长度越长扭过的角度越大。
比较1楼两图知:误图的输入轴中,齿轮离驱动端较近,而正图离驱动端较远。所以在仅考虑扭转变形的情况下,正图中轴的刚性较小,在受弯矩的情况下可以自由的适应弯曲变形,有一定的“柔”性。弯矩大的地方就“让”一点。使齿面更好的贴合。

@逍遥处士

网友(点评):
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网友(2015-12-31):
还是想不懂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9-05-23):
考虑了许久的一些见解,供大家参考。(4楼的图其实已经描绘的很清楚,只不过是怎样去理解。)
高速级齿轮轴受到两个力矩,一个弯曲力矩,一个扭转力矩;弯曲力矩表现出来的就是轴变弯了,扭转力矩作用是使高速轴转动,在轴已经弯曲的情况下,齿轮转动的空间形态基本就是黄色齿轮图中的“V型线”,类似甩动。正确的图好理解,黄色齿轮上端与灰色齿轮上端啮合的松紧是呈现圆周性变化的,这也正是“扭转变形可以补偿弯曲产生的偏载”,当然也仅是补偿,而不能完全消除。
比较难理解的是误图,总感觉黄色齿轮中的V型线应该倒过来变成“∧”。其实不应该倒过来,只是V的幅度更小,个人看法是这样,高速轴的主动扭矩是从输入端传递过来的,也就是上端,扭矩是从上到下传入的,误图中扭矩到达黄色齿轮上端就传递给灰色齿轮,根本到不了齿轮下端,而且高速轴的弯矩也是通过黄色齿轮上端传递的。两种力矩综合之下的效果就是,黄色齿轮上端一直与灰色齿轮保持紧密(当然也有圆周性的紧松,总体上还是紧的),而齿轮的下端一直难以捏合,这就不合理了。

网友(2019-12-15):
通俗点理解应该是
轴高速转动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扭转变形
齿轮接触也会产生一个弯曲变形
两个变形一个为正 另一个为负
使它们相互抵消补偿

网友(2020-08-28):
结合这个扭转角度再去看4楼的图片应该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