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零件是铸件还是冲压件?

楼主(2015-01-15):
公司是做汽车零部件。车间主要是把外协加工回来的毛坯经过机加工制作成一个半成品,再出售。生产的毛坯有冲压件、铸件和锻件。这里请问一下大家,我该如何判断这个零件时冲压件、铸件还是锻件。

网友:
把三种坯件放在一块,看看它们长的有什么不同,记住了

网友:
从材质和制造工艺方面多去想。

网友:
看手册。看哪些形状适合冲压、哪些适合铸造

网友:
冲压件顾名思义,壁厚统一性好,壁厚一致性好,没有合模线的就是冲压件。
铸件与锻件,铸件表面一般比锻件粗糙,精铸除外。

网友:
放在一起多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会辨别了

网友(2015-08-12):
冲压件由板材加工而来,所以各处壁厚是均匀一致的。
如果是压铸件的话,有浇口,顶针印等特征。
锻件外观比铸件精细。

网友:
冲压件是板材加工来的,各处壁厚相同。
如果是压铸件,有浇口、顶针印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