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阳极化,零件余量怎么留

楼主(2015-01-15):
    铝合金表面处理,硬质阳极氧化,膜厚是0.03-0.06,请问大家零件上的尺寸,余量怎么留,也是像电镀那样留吗,零件上的螺纹M36X1.5-7H,也要留余量吗?

网友A:
阳极化不会对基体表面产生明显厚度的增加。

网友(点评):
硬质阳极化膜厚几4、5个丝,对精尺寸有影响,余量怎么留呢

网友:
7H螺纹不用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化不会对基体表面产生明显厚度的增加。

有个别孔精度是7或8级的,怎么留余量呢

网友:
要把螺纹孔堵起来,不要氧化。否则余量没办法留的

网友(点评):
精孔怎么留余量呢?

网友:
阳极氧化膜在基体内外厚度各占一半,即增加厚度为氧化膜厚度的一半

网友:
如果供应商能控制阳极膜厚在30-60的话,那么你零件阳极前尺寸应该比你成品尺寸小10-20就可以了
因为虽然我们预估阳极膜厚对尺寸的影响是膜厚的一半(尺寸变大),但是实际生产过程中考虑到在前处理过程中供应商的水平的影响,还是要稍微多预留一些,防止前处理过腐蚀或者返工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今天看到了客户技术协调单,上面有留余量的说明,精尺寸只是在原尺寸基础上变化0.01(孔做大一丝,轴做小一丝),也就是说余量不是按常规那样来留的,(我想留这个硬质阳极化的余量,可能没有标准的,要看实际情况,可者说做实验的吧),螺纹(内螺纹或外螺纹)是没有留余量的(技术协调单上说允许硬质后再修正)。

网友(点评):
我们说的只是经验余量,具体到工件,肯定是要测试的,确定所有的阳极的工艺参数才能确定尺寸的变化,你说定量在表面处理是不存在的

网友(点评):
我想客户的技术协调单,对精尺寸的留量说明,可能是以前做过的,经验数据吧。

网友(2018-10-31):
有标准化了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