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单向旋转怎么变成一个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15-01-15):
闲逛论坛,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动画:
[机构学] MH01-0124A 将两个方式直线运动转化为单向旋转
原帖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1893&extra=page%3D1

然后想着是否可以逆向使用,发现实现不了,或者不能简单巧妙的实现。

目前我只想到增加两套机构分别控制两个棘轮挡板动作来实现。

不知大侠们有没有简单巧妙的方法实现单向旋转怎么变成一个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A:
往复丝杆

网友(点评):
大侠的往复丝杠应用在什么场合?若要往复行程可调,应该怎么改进往复丝杠的机构?

网友:
凸轮机构?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往复行程可调?是否还有其它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复丝杆

往复丝杆的优点及特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有使用到机械产品,机械产品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助手了。对于机械产品中的一种——往复丝杆,它的优点及特点大家都知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下面就上述的问题大家一起来了解下。  往复丝杆是立体凸轮副的一种形式,其表现是两条螺距相同、旋向相反的螺纹槽。两端用过度曲线连接。通过丝杆的旋转,是螺旋槽侧面推动置于螺旋槽内的滑块作轴向往复运动。

往复丝杆的优点  1、摩擦损失小,传动效率高。 2、动作灵敏,低速时无爬行现象。 3、磨损小,精度保持性好。  4、可消除轴向间隙,轴向刚度高,副应用范围比较广,常用于需要精确定位的机器中。往复丝杆应用范围包括:机器人、数控机床、传送装置、飞机的零部件(如副翼)、医疗器械(如X光设备)和印刷机械(如胶印机),等等。

往复丝杠的特点  1、擦阻力小,动静摩擦力之差极小,能保证运动平稳,不易产生低速爬行现象。磨损小、寿命长、精度保持性好。  2、采用双螺母预紧后,可以很好地消除间隙,提高了传动刚度。 3、摩擦损失小,传动效率高,可达90%~96%。  4、不能自锁,有可逆性,即能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因此丝杠立式使用时,应增加制动装置。  5、运动速度受到一定限制,传动速度过高时,滚珠在其回路管道内易产生卡珠现象。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点评):
曲柄上做条形孔,位置可调。连杆上做正反丝,长度可调。然后行程就可以调整了,但是这个调整的幅度不大。

网友(点评):
再拓展一下:如果要求直线往复过程中不断的变化行程位置。怎么实现?

网友B:
将旋转运动转为往复直线运动的机构有太多例子,比较懒的法子不是在这里求问或讨论,而是直接去翻翻运动机构范例。

网友:
短距离曲柄滑块,长距离用链轮,这两个是最简单便宜可靠的

网友(点评):
是将单向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链轮要怎么实现?

网友:
最经典的,牛头刨,四连杆。

网友(点评):
速度不均

网友:
皮带轮?

网友(点评):
是将单向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皮带轮要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旋转运动转为往复直线运动的机构有太多例子,比较懒的法子不是在这里求问或讨论,而是直接去翻翻运动机构 ...

。。。被当成小白鄙视了...

不是单纯的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是将单向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点评):
你是说直线往复运动没看错啊,只有特定机构才会有单向无限长的直线运动,大部分的直线运动都是往复形态出现在机构中。 还是听 998老师的劝,多多读书有益知识长进。

楼主:
引用 楼主:
。。。被当成小白鄙视了...

不是单纯的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是将单向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 ...

单向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即:往一个方向的旋转运动转变成在一条直线上的往复运动。

我俩总有一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这问题跟语文是谁教的木有关系,而是跟有木有多看书有关系,

网友C:
行程可调的问题,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就是曲柄两个转动点的中心距设计成可调的,用腰孔,调节,锁死,就可以了。
链传动,你想啊,链条一侧从左往右,另一侧的运动方向恰恰是从右往左,侧面伸出个接头,和曲柄滑块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可调的问题,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就是曲柄两个转动点的中心距设计成可调的,用腰孔,调节,锁死,就可以 ...

链传动,你想啊,链条一侧从左往右,另一侧的运动方向恰恰是从右往左,侧面伸出个接头,和曲柄滑块一个道理
——链传动这个不明白。侧面接头是另外有动力使其伸出嘛?然后伸出的这套机构随链条一起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旋转运动转为往复直线运动的机构有太多例子,比较懒的法子不是在这里求问或讨论,而是直接去翻翻运动机构 ...

您是论坛大V,您书看的多,那随便整几个方案让咱开开眼呗。

单向旋转运动转为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构。要求直线往复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变化行程位置。怎么实现?

跪求方案一二三。@老鹰

网友:
用空间4R机构+齿轮传动齿条可以实现,一个方向的旋转变换为往复直线往复运动,动力学性能好,可以高速可以重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论坛大V,您书看的多,那随便整几个方案让咱开开眼呗。

将单向旋转运动转为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构。要 ...

你说的这种木有困难,市面上就有现成的例子。
附图就是单向旋转运动转往复直线运动的例子,其驱动是曲柄滑块机构。

单向旋转运动转为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构。要求直线往复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变化行程位置。怎么实现?

早说嘛,何必当考题般的想烤俺。

将选转运动透过摆杆机构转换为往复直线运动,这段就无需多述了吧,木有疑义吧!
再就是楼主的难点,要求直线往复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变化行程位置。,去查查牛头刨床的驱动机构,就清楚刨床是如何改变行程。从另一输入轴带动摆杆上的梭子,你爱咋变化就咋变化。

你再搭配程序去控制电机,电机带动上述的行程调整轴,然后再配合交响乐曲,那么滑块行程还可以跟着音乐长长短短的变化起舞。够爽了吧!

网友(点评):
这才是大V的作风~哈哈~有句话说的好——我的工作需要指点,但不需要指指点点。

网友:
将摆杆上固定铰接部分改为可动的梭子,则往复行程便可改变。
再用一轴例如花键轴,上设有滑动件可跟随摆杆往复位移,滑动件透过丝杆与梭子连接,花键与丝杆是用齿轮传递,旋转花键便可以带动丝杆的正逆转,由丝杆改变梭子在摆杆上的位子。

唉!文字说明一点都不直观,看你送俺分的面子,俺帮搞个动画说明,将摆杆上端滑槽部分改成可动的件,透过丝杆改变整个滑槽的位子,滑槽上蓝色件再和最终往复直线运动件连接,则往复行程便可改变。

h ttp://p4.so.qhimg.com/bdr/_240_/t016871d1515406f709.gif
靠!拒绝访问。不让俺直接链接图片,俺就先下载再上传,哼,照样搞掂。

网友:
刚看完一个旋转变单向移动的帖子后再看这个帖子,想起了一个脑筋急转弯:

三点水加来去的来,怎么念?  念LAI吧。

那么,三点水加来去的去,怎么念?知道吗?

网友:
牛头刨床见过没...

网友:
如果不纠结与一定要单向转的话,用一个继电器加两个行程开光就可以控制正反转,效果一样,简单很多。

网友(2018-03-14):
倒过来机械原理还是交了很多的,螺旋副,曲柄连杆

网友(2021-02-05):
袖剑里面锚式结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