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立式砂带机,组装后,砂带跑偏问题

楼主(2015-01-15):
设计的立式砂带机,组装后砂带一转就跑偏,请大侠指点一下该怎么改

楼主:
大概结构

楼主:
请问下张紧轮与支撑轮设计的有问题吗?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砂带机跑偏一般是由于几根轴中心线不平行造成的,可以尝试调整。

网友(2015-04-28):
说实话,这种问题大家都会发现,说是不平行等等问题,可是感觉真正能解决的有效办法却很少。

网友:
用鼓形轮就OK了

网友:
说实话,没看明白你带的工作段是哪块?如果工作段需要带面是平的,就只把那段的两个导轮做成平成的,其余部分导轮包括主从轮全做成鼓型或者导轮挡边内侧车削一段锥度(看样子带的柔韧性不错)。支持8楼!

网友(2015-06-06):
赚点积分哦……

网友(2015-09-28):
像这样用于砂光的,砂带必须摆动,砂光才不会导致砂带某部分磨损过快,而且砂带摆动,砂光的效果更好一些,这也是砂光中工艺的要求。建议再加一个轮子可以微动,用气缸来驱动。

网友(2016-04-07):
加两个限位,加个摆轮

网友(2016-12-28):
圆柱形不定位

网友(2017-05-14):
鼓形轮的弧度大概是多少合适呢

网友(2017-10-17):
鼓形轮的弧度大概是多少合适呢?
——————————————————————————
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9-04-07):
惰轮改为中间高两边低的坛子型就能防跑偏了

网友(2019-06-09):
用微动开关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