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单片机的C编程,求前辈们推荐基本比较好的书

楼主(2015-01-15):
想学习单片机的C编程,求前辈们推荐基本比较好的书,最好能够由浅入深,谢谢!

网友A:
直接看视频吧,视频推荐郭天祥的《10天学会51单片机》。C语言随便一本就可以了。学习贵在坚持,只要你不放弃单片机,单片机就不会放弃你……

网友B:
看你想学到什么程度,想快速上手,有本书,21学会C语言;要学精,推荐这本书,C primer plus

注意另外有本书叫做C++ PRIMER,别以为少个PLUS这本书就容易了,C++ primer难度极大,不是初学者看的,他起手就讲模板类,所以切勿买错

网友C:
大型公司还是偏向于用PLC,因为维护和改善比较容易,小公司处于成本考虑会使用单片机,但是除了编程人员自己知道外,其他人想修改程序实在是费工费时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学到什么程度,想快速上手,有本书,21学会C语言;要学精,推荐这本书,C primer plus

注意另外有 ...

谢谢前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型公司还是偏向于用PLC,因为维护和改善比较容易,小公司处于成本考虑会使用单片机,但是除了编程人员自己 ...

这两者学校都学了,就是学的比较浅,打算自己深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视频吧,视频推荐郭天祥的《10天学会51单片机》。C语言随便一本就可以了。学习贵在坚持,只要你不放弃 ...

谢谢哈

网友(2019-05-18):
系统学的话,推荐看看王云51单片机教程,这本书。一本原理和实践相给合的书籍,每一个案例都有完整的例程,并结合实际电路(配套开发板)分析演示讲解,且配有同步教学视频(云龙51单片机视频,网上也有,可以去找来看看),视频比较全面,结合书一起看,新手学起来比较轻松,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