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缩小到0.2mm,到底对不对?

楼主(2015-01-15):
最近遇到个问题,由于不是长期和理论力学等打交道,所以不知道实际应用中到底对不对:

有个客户交我们改造个油压机,由于压力太大,而造成了上板的弯曲严重(3mm),我们分析除了板厚加强点外,
另外我将4个椭圆处轴与孔的间隙由原来的2mm缩小为0.2mm,希望间隙小点能够限制上板向中间移动的距离,
从而让弯曲趋势变小点,没想到老板最近说小间隙容易造成轴的拉伸应力变剪切应力,更容易断轴。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我觉得只要上班变形没达到一定角度的话,剪切力应该可以忽略的。

由于这方面的应用不是很熟练,所以我想知道间隙缩小到0.2mm到底对不对,望各位大侠指教下。
(轴50粗,M36螺纹,系统油压36Mpa,100油缸,上板厚50mm)

网友:
你们老板说的有道理我觉得。

当间歇到0.2,几乎应该是贴紧了,就像你用手紧握一个杆,我使劲把你的手臂往上推,那你的手是不是应该有“折”那个杆的力,仔细想想。

不知是否可以换一种材料,或者加一个加强筋。

网友:
2毫米间隙?那还能导正?应该间隙配合,中间板的受力点又在上间凹的地方,想不变形,还真是难

网友A:
应该可以把间隙改小,如果厚板对两侧立柱的剪切有问题,可以将厚板的孔的边缘倒圆,防止锐边接触。另外处理好立柱变细段的台阶的问题,避免应力集中。另外还可以增大立柱上方螺母的压紧面,减小变形。

网友:
  你们老板应该说的是顶板变形后,下角对轴造成的剪应力。现在板加厚了,计算下变形后会不会碰到立柱不就可以了吗?别自己想0.2,计算下,拿出数据最有力。

网友(点评):
碰是会碰到的,只是我是想所产生的分力是不是远远不足以产生剪切

网友(点评):
是不是就是把26MPA全部用来剪切也不见得能剪短?

网友(点评):
不需要剪断,只要立柱变形或疲劳就可以。

网友B:
将间隙缩小无助于减小变形

变形与惯性矩相关,惯性矩与尺寸相关,尤其是厚度方向的尺寸。
假定截面是方形的,厚度尺寸增加1倍,惯性矩增加16倍,变形量减少到原来的1/16。
假定截面是矩形的,厚度为矩形的长边,厚度尺寸增加1倍,惯性矩增加8倍,变形量减少到原来的1/8。

除了加厚还是加厚。

网友(点评):
约束条件不同,变形也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还跟弹性模量有关,可以更换材料吗?

网友:
能不能考虑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在上压板与下模板之间加一个机械限位,可以理解为正好用完(尽量缩短油缸的使用行程)油缸的行程

网友:
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上板的强度。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刚度么?

网友(点评):
严格来说是刚度,楼上的比较严谨

网友:
加俩块肋板在横梁量侧,至于挠度部分再重新校核就成,然后考虑有效连接固定也就可以咯。

所以,0.2mm的挠度是可以先验算后决定肋板高度和相对的连接固定方式。

楼主说的方式不完全是认同,尤其是改厚度以外的变更。

网友:
疑问,设备变形板附近是否有安装加强筋的位置,加的话应该会有效果吧

网友:
从你改方案的初衷来说,你觉得改小间隙有效果吗?导柱那么长,你可以算算挠度。

网友:
加强上班强度4不二办法。

网友:
增加加强筋版比较好,压弯是肯定的,最好算一下最多压弯多少,直接就变动孔径不太好

网友:
压后最好加个缓冲零件

网友:
哪里不行改哪里,so easy!呵呵,间隙需要减小,上板强度也要增加。

网友:
我觉得呢,既然目前只是上板弯曲,而两端的轴没有出问题,那就不要动轴。
如果同时更改了,轴出问题 就需要改板和换新轴,得不偿失。
(我猜:你的机器动作时,力F每次都会造成上板的弹性变形,使轴向外弯曲,那么在轴根部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力)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不是间隙的问题,正规操作的话间隙只能放0.1左右,问题出在两根轴平行度不行,两毫米间隙我也是醉了,变形也是因为平行度不行拉变形的,建议换上直滑轴承,带固定座的那种

网友:
补充两点是否值得注意:
1 法兰与板的配合处平面度,两边都要机加平行才好,并且与受力方向垂直。
2 法兰采用整圆式,大幅增加联接螺栓数量。

网友:
弄点加强筋好一点吧

网友:
加强筋  加强筋

网友:
板的强度是够了,只是刚度不够那就加几条筋,不要随便减小孔的间隙,杆主要是拉压上吃劲,一有点切向力就会弯曲。

网友: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结构有几点建议:1.油缸安装时貌是将上板子铣有沉槽,这个将影响上板强度~2.油缸连接方式,油缸连接是通过过孔并螺母的方式~相比螺纹孔也会使上板强度也降低~3.可参考你下面底板的连接方式,加一块过渡板~将力风散的整个大板了~

网友:
上下为不同的受力模型!上面双螺母只起限位作用,实际是轴台阶面受力,不属于正应力。下面为螺纹受力,100油缸在36Mpa时推力差不多要30吨吧,分在四个M36的螺纹上,其中第一段又为30/4*30%,是这样吗?

网友:
个人认为加大F力方向的受力截面积才是解决办法,要么板加厚,要么加加强筋,改小孔意义不大

网友:
计算完后做个有限元分析,就知道变形力啦!

网友:
说实话,这个涉及到材料力学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来计算。

网友:
应该不是剪应力吧,应该是会产生弯矩,3mm的变形,力臂又这么大,会产生很大的弯矩,

网友:
首先看设计刚度是 1/6000  还是 1/8000
计算出 (弯矩产生的挠度 加上 剪切力产生的挠度)
在不在许用挠度范围内,
然后自己看着办

网友:
看看压力机设计,有关于这一块的计算

网友:
机器尺寸标出来,计算一下。

网友:
会把轴剪断?不会吧,36螺纹处的强度,上面板与螺纹连接处的强度,事实上上板弯曲是因为上板的强度,和立柱的刚度决定的,立柱的刚度也很重要!!

网友:
感觉还是加筋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缩小间隙对受力没什么影响,那个间隙主要是定位用的,受力面是板的上下平面,孔主要起定位作用,要加强刚性应该是增加板厚或者加加强筋

网友:
加粗导柱,调整间隙

网友:
给的条件都挺足 完全可以算算  翻翻书就好了  你老板不想改小间隙是不是还和加工费用和条件有关系

网友:
你可以想象成焊接结构,轴会向内凹,具体你给个尺寸,我们都分析一下,不过这种结构我觉得不太好,折弯机一般都会有个立板,像这样加板厚意义不大。

网友:
上板上开的槽是做什么用的啊,如果只是给那轴上的孔让位的话,将槽改成孔这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如果那槽有别的用处,那就在法兰与上板之间加一块与下面相同的支撑板,将作用力分散到整个上板。

网友:
                            图一
上图为简单的弯矩图,其中受力方向与楼主的相反,但道理一样
办法1.合理布置,减小梁中间处的弯矩(图二),比如增大法兰,将力布置到越靠近支撑处;或者增加受力面积
办法2. 增大截面的惯性距,比如增加厚度,或者加强筋

                                                图二
个人感觉减小孔间隙,从而增加一个接触抵抗力,对梁的变形量影响不大;
只能说孔小了,固定处的截面惯性距增大,抵抗梁弯曲变形的能力略微增强

网友(点评):
赞同第一种方法,另外不解之处:楼主为何上板无加强筋

网友:
其实这种变形是时间效应,理论计算的应力要远小于许用应力,才可能不会变形。

网友:
个人理解:楼主所谓的"轴"是立柱吧,2mm轴与孔的空隙是M36的安装通孔吧,缩小到0.2mm,制造有误差不就很难装上了吗?理论上工作时螺母是锁紧的,上板与立柱之间不应有滑动,上板变形大要增加板的刚度才行吧

网友:
缩小间隙会让顶板应力更加有效传导到四根轴,使他发生径向变形幅值增大。当然你的轴刚度经得起折腾的话也是有点效果。比较实用的方法就是顶板垂直方向加上立板。做有限元,差距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网友:
结构设计,让形变不要出现在工作影响区域,既然要变就找个区域让它变去。工作区加厚加强,非工作区减薄

网友:
导向的构件还是不要受径向力的好吧?变形了怎么办?

网友:
看结构,间隙就是缩小到0.2mm,上板还是会弯曲,直接提高上板的强度

网友:
楼主的油压机多少吨位的~~我见1000吨的油压机的4根柱子都要一个人环抱才能抱住,间隙根本很难看出来,然后上板50cm厚吧大概 不是mm。你这个2、3十吨的结构好小~~

网友:
加强上下板,间隙不能太小,防止立柱应力集中处 产生裂纹

网友:
感觉减小后效果应该不会很明显

网友:
个人看法,1,原来间隙过大导致轴易受弯曲扭矩而弯曲变形,如若冒然说是将间隙减小至0.2mm,显然形成简易杠杆,后果可能是孔变形而破坏圆柱度或是轴损坏,到时候间隙不再是0.2mm了,2,类似上述高手意见,加强筋,

网友(2015-02-26):
一台机械的出生都是每个设计师的心血,每个部件的尺寸和装配精度都是经过计算和论证过的,如果没有数据支持,不要轻易否定设计师!最好的方法是找到变形的真正原因,我想先看看是否有人调高了溢流阀压力而造成过载是很有必要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间隙缩小无助于减小变形

变形与惯性矩相关,惯性矩与尺寸相关,尤其是厚度方向的尺寸。

就碳钢或钢合金而言,不同种类材料弹性模量变化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把间隙改小,如果厚板对两侧立柱的剪切有问题,可以将厚板的孔的边缘倒圆,防止锐边接触。另外处理 ...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2015-03-30):
你这个图,怎么不见导套

网友(2015-07-24):
我觉得把上边的板减薄,加加强筋更合理

网友:
板弯曲说明板的强度不够,需要加厚或换材料。间隙减小跟板弯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反而拉杆也要受拖累。

网友:
上板应该要有相当大的变形才能消掉0.2mm的间隙了吧。建议加厚板材。

网友(2015-08-25):
引用 网友B:
将间隙缩小无助于减小变形

变形与惯性矩相关,惯性矩与尺寸相关,尤其是厚度方向的尺寸。

赞成,加厚或者减小立柱跨距。

网友(2018-01-23):
馊主意几个,变形后,把板反过来试试。可以将螺母的安装处增加受力面积,减少力臂。加强板材。材质是否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