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材料进行前处理,求助

楼主(2015-01-15):
大螺栓,M24,Tr30等规格,原来是进行热加工,现在想改成冷镦,要对材料进行前处理,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这方面的信息,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冷镦不是前处理材料,你没玩过,

冷镦要选‘冷镦料’,跟‘热做料’是两码事儿,找米国冷镦标准看吧,没念标准前,你根本就没法入门,

国内24的料,很少,冶炼过程,风冷线一般控制都不行,得进口盘卷料了,巴西与南非都有,也不贵,

网友:
大侠分析的很是,热加工和冷加工完全是两种类别的工艺,不是简单处理下就能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