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灰铸件零件,换了个供应商,刀具消耗异常

楼主(2015-01-15):
我司加工的一种HT250灰铸件零件,前段时间换了一个铸造厂家,结果发生以下现象:

1、加工时刀具消耗是以前的10倍,
2、以前是刀具的底角磨损换刀,现在是周刃磨损换刀,
3、前供商铸件的断口是灰黑色,现供应商的断口是灰白色

我司现已把材料送去做检测,请各位大侠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刀具消耗异常,谢谢!

网友:
只能想到…………砂
楼主还是不错的,没直接怪到刀具供应商头上……

网友(点评):
牌号不一样,,,,,,肯定不是HT250

网友:
贵公司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在铸造的,QQ164934115

楼主:
刀具是同一供应商, 一直以来都挺稳定的,而铸件的变更点多,所以我就往铸件的方向去考虑了

网友:
关注,怎么像“没烧熟”的感觉。
这个我也不懂
期待楼主把检测报告发上来

网友A:
刃口磨损,说明材料变硬了

你们有检测过硬度么?

网友:
牌号肯定不对了,要么以前的不对要么现在还了不对了。以前遇到过铸铝的也是这样,查出来是变更前的不对,后好处理就是修改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刃口磨损,说明材料变硬了

你们有检测过硬度么?

正在做硬度、成份、金相相关方面的检测,希望能查出问题来,不然就有点晕

楼主:
像我们这种现需要做些什么检测也请各位大侠给个参考建议

网友:
1.做一下金相分析、化学成分分析。
2.估计发黑的是含C量高,层间有大量石墨存在,切削中起润滑作用,减少了刀具磨损。
3.白色的硬度可能也比黑色的高。
仅供参考

网友:
直接找供应商就行了,铸造时废钢加多了。

网友:
很同意之前的坛友“没烧熟”的说法。
退火没有做好,前供商铸件的断口是灰黑色 说明之前的铸件退火后,渗碳体石墨化,降低了强度和硬度,同时符合断面灰黑色的特征。

网友:
刚毕业学生,对什么都好奇,这帖关注一下,没准以后会遇到呢

网友:
应该是金属含量的比例发生变化了

网友:
铸铁钢号不对

网友:
不明白,看不懂

网友:
这是出现白口的原因,建议退一次火就好了

楼主:
我做过一次软化退火(老师父说的,学名应是去应力退火吧),断口位置跟以前的差不多,加工好些改善,但提高不多。请各位帮忙确认如要做退火应用什么工艺?

网友(点评):
有些东西8爷说过的,热处理是解决不了的,扔了吧

网友:
你那时白口铸铁,硬度高,脆性大,或是成分不对,冷却速度不对,铸件产生白口倾向了

网友:
退回去,让他们做退火处理

网友:
应该是白口铸铁,很难加工

楼主:
我把检测结果发给大家分析一下:成份含量差别不大
前供应商:石墨长度较长,少量粗片珠光体+大量细珠光体  硬度为236HB
后供应商:石墨较短,大量粗片珠光体+少量细珠光体 ,硬度189HB

楼主:
供应商的数据调了一下,SORRY

网友:
不管那亇供应商提供的铸件,要求提供该批铸件的理,化试验报告单,报告单都合格,要抽查打硬度。你这批铸件应该是硬度超标,有必要对硬度超标的铸件做化学试验分析。 估计牌号过高,这批铸件不能收。䃼救措施用高温退火,成平很高,而且退火后外形多少有点走样。你们要跟供货商沟通。

网友(2015-02-28):
引用 楼主:
我把检测结果发给大家分析一下:成份含量差别不大
前供应商:石墨长度较长,少量粗片珠光体+大量细珠光体  ...

看不懂, 有谁来帮忙说下前后两个的差别吗?

网友:
是不是牌号不对,成分发生变化了。我们的供应商做刹车盘时,加工时老打刀,后来调整一下成分。结果好了。

网友:
验收铸件的材质,首先检验铸件试棒抗拉强度。最好有附注试棒。根据强度确定牌号,参改试棒和铸件的硬度。你讲的情况,多数是强度超标,碳硅当量偏低,相对HT250指标。硬度高的地方往往是铸件壁薄的地方,因为此处冷却速度快。

网友:
大哥,明显的材料问题嘛,之前是灰口铸铁,现在是麻口铸铁,可机加性差多了...麻口肯定比较费刀

网友(2015-04-03):
楼主,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到没有?看你的检测数据,应该是前供应商降低了牌号,根据你铸件的壁厚对照标准硬度就知道了。但刀具消耗也不至于差这么大,问过车间的师傅没有,一般的加工异常他们都知道的。

网友:
1,检验下铸件含碳量,2,跟踪下铸件保温时间。3,做回火处理。

网友(2015-05-04):
白口,退火

网友(2017-08-30):
加工出现异常,材质出现问题了,硬度超标。楼主接收材料,不检验材质吗,HT硬度是影响刀具寿命的主要因素。检加工面硬度、看材质金相是否有碳化物就可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B(2019-06-15):
针对你这个问题,我来给你专业解答,加我VX15893048158  或者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你这个问题,我来给你专业解答,加我VX15893048158  或者来电

大佬做铸造的吗?什么地区的?

网友(2020-03-21):
断口灰白色和灰黑色就是不同材料了啊
银白色是球铁了
检查下硬度 铁素体和珠光体含量

网友(2020-11-17):
不是有渗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