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螺纹加工,定位问题

楼主(2015-01-15):
最近设计部门提出的要求:
如图两个工件:一个较大的内螺纹带一个φ8.5通孔;一个是外螺纹带一个M8螺纹孔
要求两个工件旋紧之后,φ8.5通孔刚好能对上M8螺纹孔,可以穿过螺丝拧紧,还要能互换。
用数控车床加工,之前没搞过这样的东西,
请问这样的工件对数控车床有什么要求?如何编程?
先谢谢了。

网友:
草蛋的设计,亏你们设计部门能设计得出来,这样的东西批量100一件估计都没人做

网友:
这样的设计真没见过,设计者想必也是一代大虾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非要按这个设计来做,一时半会还真想不出办法,

网友:
闲得无聊,粗略的算了一下,按这个设计,加工螺纹时起刀位置的误差不得超过0.3度;如果做好外螺纹,再用平端面的方面来修配内螺纹,那么,内螺纹的端面尺寸误差不得超过0.003,(计算未考虑螺纹间隙和位置公差影响)

网友:
主轴带编码的床子可以做,,,对好刀人工也可以

楼主:
刚问了一家机床厂家,说能做到,能控制进刀点
只是他们的车床30W一台。。。。。

网友(点评):
控制进刀点只要是能主轴准停的机床都能实现,你那个拧紧后定位还要互换就有点扯了。

网友:
哈哈 可以先做大螺纹,拧好之后,再加工外形和小空。不过就没得互换性了。。。

网友:
我是小白瞎扯一下,内外螺纹应该拥有同一个起点,比如说外螺纹以小孔的轴线为起点,内螺纹同样以自己的小孔的轴线为起点。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大螺纹改为过盈配合,或者凸块与L型凹槽配合。楼下拍砖

网友:
我是没见过能定位螺纹切入点的车床。要非要做这个,上加工中心,螺纹铣可以解决

网友A:
这设计绝对称得上是一代“大师”,这就不说设计的问题(外螺纹必须要退刀槽)
若真的要这么加工,也是可行的,安装需要定位是必须的。调试需要麻烦一些,找出合适的起刀点即可。
顺带驳一下楼上几位,常见的数控系统(车床用),都可控制螺纹切削的切入点(古董级的除外)

网友:
通配互换也不要这么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绝对称得上是一代“大师”,这就不说设计的问题(外螺纹必须要退刀槽)
若真的要这么加工,也是可行 ...

上面两个图纸是我随手画的草图,所以比较简陋。
我觉得要做这个得就达到 以下 几点要求:
1.主轴必须能定位或者说准停,这样才能在上毛坯时给工件定位
2.主轴能控制切入点
3.主轴精度(主轴带编码器)

不知是否正确

控制切入点 应该是车床最基本的功能,比如车一个螺纹,分三刀,数控车床都能保证后两刀在同一个螺纹上(直径不同)。
只是我现在不确定,每次起停主轴,他们的原点是否一致。

网友(点评):
你若能明白车一个多头螺纹就能了解螺纹起点可以任意定。在你车好的螺纹,把起点向前移半个螺距,终点不变。就可以出来双头螺纹

网友:
这个操蛋的设计,不谈能不能做出来,就算这个能做出来,螺纹尺寸松紧就和相对的位置差老远了。只懂设计不懂如何加工,苦了加工人员了。

网友:
典型的脱裤子放屁

网友B:
1. 我觉得你图上的内螺纹示意图画的不对,3/4圆应该在整圆的外面,对吧。难道是那个吊炸了的设计师画的?
2. 我觉得这个图纸的要求,可以用加垫片调整的办法解决。垫片的厚度要根据螺距来选择。0.5倍的螺距,再多上个几个纸片厚度的铜片……当然垫片要做成半圆型的配对使用。两个螺纹的周向上也应该刻上刻度,并计算几个刻度内用一个垫片,并把这个写进说明书里。

还有一个方案:把那个小的8.5的光孔做成长孔,每1/4周中间留点材料用于将一圈的长孔连接。

楼主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

网友(点评):
“把那个小的8.5的光孔做成长孔,每1/4周中间留点材料用于将一圈的长孔连接。”正解。

网友:
一套一套的慢慢铣吧,用车床粗加工,然后铣螺纹。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啊,尽扯些没用的东西,

网友:
拧紧力矩是多大?力矩不同旋转角度是不同的,所以要拧紧这种零件还必须高精密的扭矩控制装置,阿特拉斯电动扭矩扳手一把10-20万RMB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做的。见过旋进去后有角度要求,没有你这个要求高。

网友:
螺纹配合间隙也要很好的控制才行

网友:
哈哈···第一:真搞不明白,你们设计的,非要这般定位准确,有点儿设计缺陷(个人理解)
第二:如果非要这么做,没有必要非得搞一个精密对刀啥的机床吧!你加工工艺上改一下吧,先加工好内螺纹件和外螺纹件(两件外圈都留足余量),装配好后,再加工外圈形状,配钻通孔,一件攻丝,另一件钻孔······加工至尺寸,这样不就达到要求了吗·····(个人愚见,见笑)
额额····可能前面的大侠早有高见了·····哈哈

网友(点评):
不能互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没那么复杂
以前做过批活,装夹时都做过定位
同一个程序,同样的刀具
刚试了下  螺纹切入点都一样
配同一个螺纹 拧紧之后,目测位置也基本相同

这样看来只要是数控车床,装夹时相对卡盘有个定位就能达到这个要求;不同批次得拿同一个样品调试起刀点才行。

另外,这样的设计只是一个壳体与盖子螺纹防松的一种方法,尺寸比较大100-800mm,在国外的产品上见过不少。

网友(点评):
不要松方法多的很,厌氧胶,内螺纹加工前,侧面镶嵌铜套,铜套上部用顶丝连接等等。。。

网友(点评):
只要每次零件放的位置一至,数控车床可以做到,平常有做过,只不过位置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
都说设计干啥,这是工艺问题,人家就要这么干,你有啥招
说工艺   这个活说好干,那是非常好干,先后顺序问题, 关键看什么毛坯,如果换个思路楼主没说什么时候干外形, 那好,把俩工件车完大螺纹,拧在一起,在个小孔 和外形,他还是个啥
另外就是实验,外形固定了,但是毛坯精度必须高,要不也会有问题,定个位,不行8.5孔大点 ,或者腰型孔,呵呵呵还有啥?

网友:
这样的设计。螺纹的直径、长度、牙形角、起刀点都得控制的相当准确。真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
扯蛋至极啊!!!

网友:
不知道是用什么设备  如果是数控车 能批量做出来而且能够互装 那还真不是一般高手  至少我很佩服

网友:
车完了螺纹,加垫圈装配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第一,设计人员脑子进水。

第二,虽然可以勉强做到符合要求,但是。。。问题是。。。螺纹本身拧紧就有不同扭矩。。。贵司有规定螺纹拧紧扭矩吗?如果没有,那就好办。如果有的话。。。就没办法做到了,不能做到互换,只能做单独配合。

网友:
先加工完螺纹,再配套在一起车其他尺寸啊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B:
1. 我觉得你图上的内螺纹示意图画的不对,3/4圆应该在整圆的外面,对吧。难道是那个吊炸了的设计师画的?
 ...

高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