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配合求教,两个孔的直径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5-01-15):
本人是菜鸟一名 想学习机械设计这一块 ,请问一根轴的直径28.5 ,另一根轴的直径是36.5,两个孔的直径公差是多少呢?

网友A:
是直径28.5还是直径是3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径28.5还是直径是36.5.

我这个是风机 电机轴的28.5 风机轴是36.5 想配对联轴器啊 所以孔的公差是多少啊 求助了

网友:
这要看两个轴和孔的的配合等级,基轴制还是基孔制,然后查GB或技术要求所需的公差表。

网友(点评):
大侠最近很少出来谈点什么了。

网友:
很难回答的问题。

网友:
得什么类型的联轴器

网友:
难回答的问题,

网友:
看工况和要求

网友:
可以查联轴器标准上推荐的配合公差,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需要,但起码有个参考

网友:
一般放五丝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