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开炼机切胶刀装置,请教

楼主(2015-01-15):
想做个切胶刀装置,气缸动力,选择的行程是190的,固定横梁粗糙的选择了40x40方钢,图纸如下

整个装置很笨重,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建议啊。谢谢!

网友A:
用不到,用钢锯条磨一把刀然后刀刃冲上,做一个轴将刀穿上,过辊筒中线以下安装,靠切橡胶的力就能自动夹持了。

楼主(2015-03-02):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用钢锯条磨一把刀然后刀刃冲上,做一个轴将刀穿上,过辊筒中线以下安装,靠切橡胶的力就能自动夹持 ...

现在也是用这种刀,只是想做个气动自动的,你也是橡胶机械么,能多交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