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滑台应该怎么设计比较好?

楼主(2015-01-15):
我公司需要制作一个重型滑台,设计最大承重1T,只需要一个方向滑动即可,水平安装,没有什么精度要求,最重要的是滑动要轻便,因为是人力的方式移动的(目前打算用滚珠丝杠+摇柄),想请教一下这样的滑台应该怎么设计比较好?
目前我所想到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线导轨的方试,和用燕尾的方式。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滑台要求不高,能尽量降低成本最好。
如果用直线滑轨,想请教下应该用多大的型号,才能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滑台移动到一个需要的位置后,有没有什么比较简便快捷的锁止机构?

网友:
咳,得推多远啊?

手推,不如脚踩轻松吧。给汽车换过轮胎就知道了。给轮子装上摩托车的换挡板。踩前面,前进;踩后面,刹车。

我一个傻哥们儿(绝对不是我!),卸轮胎的螺栓时,踩过劲了,都把千斤顶弄倒了,油壳都给撞坏了。。。

刹车,我还想到的是飞机降落航母甲板。

锁止,汽车手刹呢?

网友(点评):
这样会不会太复杂了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想推动多远。。。

网友(点评):
一吨,人力推,怎么也得考虑惯性引起的意外事故吧。看看美国电影“独行侠”里的印第安人在铁轨上手拱前进,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承重1T,4个20的滑块承载就够了

网友(点评):
20?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滚珠导轨你可能推不动,要轻便最好用滚轮导轨思密达!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线接触承受载荷大,不过摩擦力系数不是比点接触更大吗? 所以滚轮为什么会比滚珠轻便?

网友:
就一吨,一块木板,一个方管或圆管的架子,然后弄几个脚轮,轻便的很,也便宜。

网友(点评):
移动的时候要求在一条直线,那样和装脚轮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滚珠丝杠+摇柄,就可以 我们做过很多了,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丝杠用多大?能摇动吗,有锁止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杠+摇柄,就可以 我们做过很多了,没问题

能摇动1T的重量吗,还有丝杠用多大?

网友:
什么环境,什么工况,什么行程?你不说,我就只能乱猜了。。。

要不,你也把缆车底儿朝天倒过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承重1T,4个20的滑块承载就够了

嗯,4个30更稳妥点